动手学习无线电

楼主(2017-04-05):
  业余无线电基础是电子技术,把相对枯燥的电子电路融进生活中,你会惊奇地发现,无线电很好学,而且非常有趣,自己也并不比别人笨。
在学校里我们都电阻、电容的串联并联计算方法。《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》这本入门书能帮助你系统学习和掌握各种电子元件的特性。
手电筒是由电池、灯泡、开关组成的最简单电路。图一是手电筒的电路图,相信你一看就懂。通过拆装手电筒你就掌握了一门家用电器维修技术--修手电筒。

图二是一个矿石收音机的典型电路。许多初学者都尝试做过,这架能收听广播的矿石收音机仅仅用了四个元件:二极管、电容、线圈和耳机,这样看来制做收音机也并不难对讲机。
学习电子技术也能带来经济效益。白炽灯泡比较容易损坏,找一只二极管(1N4007)放进灯头里与灯泡串联(图三),100W灯泡串联二极管后只相当于60W灯泡发光亮度,却大大延长了灯泡使用寿命。
三极管在无线电技术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图四是一个典型的高频振荡电路,我们可以用中波磁棒线圈、可变电容、三极管(9014)等元件搭一个试验电路。动手搭建这样一个电路不仅可以提高动手能力,还可以玩儿出许多花样来。
1.中波无线话筒
用一只动圈话筒接在图四的B、C端,中波收音机调到无台处,把图四电路靠近收音机,调整可变电容使电路振荡频率与中波接收频率相同。当你对着话筒唱歌时,收音机就会发现响亮的声音。
2.助听器
用图五所示驻极体话筒与图四组合,配合中波收音机可以构成简易耳聋助听器。
3.音频信号寻迹器
从图四的B、C端引出电线做探头,制成音频信号寻迹器,可以用来检修音频电路故障。
4.接收校园AF广播及电话扩音
在图四的B、C端接一个具有开放磁路的大电感线圈(可用黑白电视机高压包线圈代用),将电感线圈放在电话适当部位,配合收音机做电话扩音。

网友A(2017-06-02):
100瓦灯泡串1N4007,理论上电压降一半,功率为4分之一而不是60瓦。实际上考虑灯泡电阻与温度有关,功率比4分之1多。

网友B:
要是能做成无线供电就好了

网友C(2017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100瓦灯泡串1N4007,理论上电压降一半,功率为4分之一而不是60瓦。实际上考虑灯泡电阻与温度有关,功率比4 ...

是一半,因为不是连续工作,正半周和负半周只有一个导通,电压最大值没变,平均值小。

网友D(2017-12-27):
我认为,先整低频,少玩高频,高频是很难,但不在技术本身,而是条件:
即使有了收音机制做激情,资料准备好,还要买元件(嫌烦就买套件),仅是做印板,外壳,和调试仪器这些就折腾使人怀疑人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