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I/O口的扩展 80个要怎么做?

楼主:
请教各位大神想扩展达到有80个I/O口要怎么做?比较简单一点,最好能有详细的电路图说明。灰常感谢

网友A(2017-04-05):
哪个型号的51单片机,不过我估计用4个IO口就能达到目的

网友B:
595串行扩展

网友C:
用74138译码器

网友D:
你可以看看现成的拓展IC,可以直接拓展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型号的51单片机,不过我估计用4个IO口就能达到目的

STC89C51的

网友E:
有相关电路图和程序什么的吗

网友B:
74138译码器不能用于扩展I/O口!!!

网友F:
74HC59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有相关电路图和程序什么的吗

没有。但我可以给你建议和提示,不过这些建议和提示应根据你项目要求而定。像你这样笼统模糊的提问,是没法较为正确回答你的。

网友A:
PCF8574,IIC总线8 位远程IO 扩展口芯片,可以把8块PCF8574并联到一起,共享IIC,从而用两个单片机IO控制8个PCF8574,将2个IO扩展为8×8=64个IO口。这里最主要的就是IIC通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CF8574,IIC总线8 位远程IO 扩展口芯片,可以把8块PCF8574并联到一起,共享IIC,从而用两个单片机IO控制 ...

可实现行,但性价比很低,且复杂麻烦,因此不可行。

网友B:
给你几个参考案例,输入与输出分别扩展。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,用于仿真实验操作,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。该书roteus仿真100例:
其中实例22、23是并行扩展,可扩展2个半I/O口;实例25~32是串行扩展,一般可扩展3~4个I/O口,但同时串行扩展输入输出比较复杂;实例33~34是虚拟串行扩展,即不用TXD/RXD,用普通I/O口虚拟TXD/RXD。
我给你讲这些,你可能听不明白,建议你再学学单片机并行、串行扩展,掌握了理论就可综合考虑,给你推荐一本书,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-7-04-044532-9,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,程序(c和汇编)语句条条有注解,便于阅读理解,便于自学。
再提醒你一句,在网上不可能得到现成答案,别人只能给些建议,必须自己去实践。
下面贴出几个案例的仿真图

网友G:
看你要实现怎样的功能咯,锁存器/触发器  都行啦

网友H:
74HC595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实现行,但性价比很低,且复杂麻烦,因此不可行。

确实PCF8574比595贵很多,我这里也仅仅是提供一种方法

网友I:
使用串行译码 比如595系列

网友J:
利用上hc573n锁存器就可以了,相当于扩展引脚

网友J:
就用hc573n锁存器就行,做光立方学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给你几个参考案例,输入与输出分别扩展。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 ...

太感谢了, 一定好好学习,希望对我有帮助

网友K:
用锁存器可以解决,一个8位数据口,10个锁存允许IO口

网友L:
74hc164可以扩展

网友M:
3-8线译码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太感谢了, 一定好好学习,希望对我有帮助

欢迎咨询。zzlls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