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PROTUSE仿真实例

楼主:
求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恒温控制系统PROTUSE仿真+C程序,温度采集模块使用DS18B20,用LCD1602显示,能显示当前温度和上下限温度,并且能够手动修改上下限温度值,,,求各位大神帮帮忙,急啊!

网友A(2017-04-05):
论坛里有的,下载下来改一改就可以了!

网友B:
DS18B20 测温

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
DS18B20简介
内部组织结构
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
电路设计
程序设计
Keil调试
Proteus仿真

实例97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,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,用于仿真实验操作,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有的,下载下来改一改就可以了!

找到了一个,但是没有仿真,只有程序,,再就是用数码管显示的了,,,昨天改了一天也没改出来,,,能不能请大神帮帮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