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温控风扇单片机源程序+实物图+原理图

楼主(2017-04-05):
51单片机做的温控风扇实物图:

温控风扇

温控风扇

智能温控风扇原理图: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RdCommand 0x01 //定义ISP的操作命令
#define PrgCommand 0x02
#define EraseCommand 0x03
#define Error 1
#define Ok 0
#define WaitTime 0x01 //定义CPU的等待时间
sfr ISP_DATA=0xe2;        //Flash数据寄存器地址(E2h)
sfr ISP_ADDRH=0xe3;         //Flash高字节寄存器地址(E3h)
sfr ISP_ADDRL=0xe4;        //Flash低字节寄存器地址(E4h)
sfr ISP_CMD=0xe5;  //Flash命令模式寄存器地址(E5h)
sfr ISP_TRIG=0xe6;        //Flash命令触发寄存器地址(E6h)
sfr ISP_CONTR=0xe7;        //ISP/IAP控制寄存器地址(E2h)
sbit dula=P2^6;//U1锁存器的锁存端                   000001111111     显示函数   11111100000
sbit wela=P2^7;//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
0x39,0x5e,0x79,0x71};
uchar num;//定时器要用到
void ISP_IAP_enable(void);        /* ================ 打开 ISP,IAP 功能 ================= */
void ISP_IAP_disable(void);        /* =============== 关闭 ISP,IAP 功能 ================== */
void ISPgoon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================ 公用的触发代码 ==================== */
uchar byte_read(unsigned int byte_addr);   /* ========= 字节读 ============= */
void SectorErase(unsigned int sector_addr);        /* =========== 扇区擦除 ============ */
void byte_write(unsigned int byte_addr,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);  /* ==== 字节写 ==== */
void display(); //000033333    显示函数  3333300000//

//数码管段选定义      0 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 8           9
uchar code smg_du[]={0x28,0xee,0x32,0xa2,0xe4,0xa1,0x21,0xea,0x20,0xa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0,0x25,0x39,0x26,0x31,0x71,0xff};         //断码
//数码管位选定义
uchar code smg_we[]={0xef,0xdf,0xbf,0x7f};
uchar dis_smg[8] =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};
uchar smg_i = 3;    //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
sbit dq   = P2^4;        //18b20 IO口的定义
sbit pwm = P2^3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
bit flag_lj_en;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连加使能
bit flag_lj_3_en;         //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 加的数就越大了
uchar key_time,key_value;      //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
bit key_500ms  ;

uchar f_pwm_l ;          //越小越暗
uint temperature ;  //
bit flag_300ms ;
uchar menu_1,a_a ;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uint t_high ,t_low;           //温度上下限报警值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小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;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 >= smg_i)
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P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P3 = smg_we[i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P1 = dis_smg[i];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8b20()
{
        bit q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
        delay_uint(1);            //15us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复位脉冲
        delay_uint(80);                //75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等待
        delay_uint(10);                //110us
        q = 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
        delay_uint(20);                //20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
}

/*************写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 & 0x01; //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 60us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读取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,valu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value >>= 1;         //读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f(dq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读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60us       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
/*************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***************/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value;
        uchar 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,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,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

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掉中断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44);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delay_uint(50);                   //500us
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be);           //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

        EA = 0;
        low = read_18b20();           //读温度低字节
        value = read_18b20();  //读温度高字节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value <<= 8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
        value |= low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
        value *= 0.625;               //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        menu_1 = 0 ;
        ET1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1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独立按键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key_can;         //按键值

void key()    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{
        static uchar key_new;
        key_can = 2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还原
        P2 |= 0x07;
        if((P2 & 0x07) != 0x07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500ms == 1)        //连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5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((P2 & 0x07) != 0x07) && (key_new == 1)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2 & 0x0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6: key_can = 3; 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2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5: key_can = 2; 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3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 key_can = 1; 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4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en = 1;         //连加使能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new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torErase(0x2e00);//擦除扇区命令                  擦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e00,t_high%256);//重新写入数据命令  把t_high(温度上限)写入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e01,t_high/256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e20,t_low%256);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把t_low(温度下限)写入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e21,t_low/256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_write(0x2e55,a_a);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把a-a的值写入扇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en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连加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3_en = 0;        //关闭3秒后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5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with()
{
        if(key_can == 1)  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nu_1 ++;
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>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i = 3;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3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高温标志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i = 4;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4位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++ 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+= 10;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high > 99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= 99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-- 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-= 10;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high <= t_low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 = t_low +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0] = smg_du[t_high % 10];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小数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1] = smg_du[t_high/ 10 % 10] & 0xdf;  //取个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2] = smg_du[t_high / 100 % 10] ;           //取十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3] = 0x64;         //H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 == 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低温标志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i = 4;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4位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++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+= 10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low >= t_hig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= t_high -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--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-= 10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low <=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low = 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0] = smg_du[t_low% 10];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小数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1] = smg_du[t_low/ 10 % 10] & 0xdf;   //取个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2] = smg_du[t_low/ 100 % 10] ;               //取十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_smg[3] = 0x3D;          //L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风扇控制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fengshan_kz()
{
        if(temperature >= t_high)          //风扇全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pwm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(temperature < t_high)        && (temperature >= t_low))                   //风扇缓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_pwm_l = 60;
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emperature < t_low)         //关闭风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pwm 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
        t_high=byte_read(0x2e01);//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的数据(读取上限)
        t_high <<= 8;
        t_high  |= byte_read(0x2e00);
        t_low=byte_read(0x2e21);//        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的数据(读取下限)
        t_low <<= 8;
        t_low   |= byte_read(0x2e20);
        a_a=byte_read(0x2e55);//        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的数据(读取下限)
        if(a_a!=22) //防止首次上电时读取出错
          {

          t_high=150;            //第一次上电温度上限为15.C

          t_low=120;         ////第一次上电温度下限为12.C
          a_a=22;

  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1ms(150);
        P0 = P1 = P2 = P3 = 0xff;
        temperature = read_temp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        delay_1ms(650);
        temperature = read_tem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        dis_smg[0] = smg_du[temperature % 10];         //取温度的小数显示
        dis_smg[1] = smg_du[temperature / 10 % 10] & 0xdf; //取温度的个位显示
        dis_smg[2] = smg_du[temperature / 100 % 10] ;           //取温度的十位显示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程序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< 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wit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温度上下限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 == 1)            //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 = read_temp();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i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smg[0] = smg_du[temperature % 10];         //取温度的小数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smg[1] = smg_du[temperature / 10 % 10] & 0xdf; //取温度的个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smg[2] = smg_du[temperature / 100 % 10] ;           //取温度的十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engshan_kz();        //风扇控制函数
        }
}
void ISP_IAP_enable(void) /* ================ 打开 ISP,IAP 功能 ================= */
{
EA = 0;       /* 关中断   */
ISP_CONTR = ISP_CONTR & 0x18;       /* (0001,1000) **ISP/IAP 控制寄存器复位*/
ISP_CONTR = ISP_CONTR | WaitTime; /* 写入硬件延时 */
ISP_CONTR = ISP_CONTR | 0x80;       /*(10000000) ISPEN=1 在ISPEN(ISP_CONTR.7) =1时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解释当ISPCONTR的最高位=1时有效,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ISP_TRIG (命令触发寄存器)先写入46h,再写入B9h,ISP/IAP命令才会生效。 */
}
void ISP_IAP_disable(void) /* =============== 关闭 ISP,IAP 功能 ================== */
{
ISP_CONTR = ISP_CONTR & 0x7f; /* ISPEN = 0 */
ISP_TRIG = 0x00;
EA   =   1;   /* 开中断 */
}
void ISPgoon(void) /* ================ 公用的触发代码 ==================== */
{
ISP_IAP_enable();   /* 打开 ISP,IAP 功能 第47行有定义*/
ISP_TRIG = 0x46;  /*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    (解释)在ISPEN(ISP_CONTR.7) =1时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解释当ISPCONTR的最高位=1时有效,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ISP_TRIG (命令触发寄存器)先写入46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写入B9h,ISP/IAP命令才会生效。 */
ISP_TRIG = 0xb9;  /*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*/
_nop_();
}
unsigned char byte_read(unsigned int byte_addr) /* ========= 字节读 ============= */
{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byte_addr >> 8);/* 读出byte_addr的高八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byte_addr是16位的,就是把byte_addr的高八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赋值给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的变量:ISP_ADDRH*/
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byte_addr & 0x00ff); /* 读出byte_addr的低八位;*/
ISP_CMD   = ISP_CMD & 0xf8;   /* (11111000)清除低3位  */
ISP_CMD   = ISP_CMD | RdCommand; /* 写入读命令 */
ISPgoon();       /* 触发执行  */
ISP_IAP_disable();    /* 关闭ISP,IAP功能 */
return (ISP_DATA);    /* 返回读到的数据 */
}
void SectorErase(unsigned int sector_addr) /* =========== 扇区擦除 ============ */
{
unsigned int iSectorAddr;
iSectorAddr = (sector_addr & 0xfe00); /* 取扇区地址 */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iSectorAddr >> 8);
ISP_ADDRL = 0x00;
ISP_CMD = ISP_CMD & 0xf8;   /* 清空低3位 (注释)清楚后待机模式,无ISP操作 */
ISP_CMD = ISP_CMD | EraseCommand; /* 擦除命令3  前面定义过#define EraseCommand 0x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00000011)对用户的应用程序flash区及数据flas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扇区擦除*/
ISPgoon();       /* 触发执行  */
ISP_IAP_disable();    /* 关闭ISP,IAP功能 */
}
void byte_write(unsigned int byte_addr,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) /* ==== 字节写 ==== */
{
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byte_addr >> 8);  /* 取出高八位  */
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byte_addr & 0x00ff); /*取出低八位*/
ISP_CMD  = ISP_CMD & 0xf8;    /* 清低3位 意思就是将第三位全部清0再在下边的prgcommand(000000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或运算得(*****010)*/
ISP_CMD  = ISP_CMD | PrgCommand;  /* 写命令2 (注释)(*****010)对用户的应用程序flas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及数据flash区字节编程*/
ISP_DATA = original_data;   /* 写入数据准备 注释:DATA为数据寄存器*/
ISPgoon();       /* 触发执行  */
ISP_IAP_disable();     /* 关闭IAP功能 */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2ms中断一次
        TH0 = 0xf8;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//2ms
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if(value >= 1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_lj_en == 1)           //按下按键使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++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ime >= 250) //50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500ms = 1; //5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>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3_en = 1; //3次后1.5秒连加大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  //调用定时器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_l;
        TH1=0xff;    //    定时中断一次
        TL1=0xec;         //

温控风扇的全部源码下载:

网友A(2017-05-20):
仿真可以用  可不知道为什么  我的实物风扇多少度都不转

网友B:
原理图跟程序对应不起来呢

网友C:
为什么用 protues 仿真 数码全亮 888

网友D(2017-06-25):
想知可不可以接风扇的PWM控制速度?

网友E:
程序是能用的可惜差了一个热释电模块不然就完美了

网友F:
怎么才能掉电保存。谢谢

网友G(2017-09-05):
请问可以购买吗?

网友H(2017-11-06):
有没有硬件下载啊

网友I(2017-12-12):
下载特别麻烦

网友J(2018-02-05):
好的,学习一下。

网友K(2018-04-23):
可以,有需要可以联系我。QQ2509463554

网友L:
谁可以把这个源程序完整的发给我参考一下吗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想知可不可以接风扇的PWM控制速度?

可以的,pid现在用得少 而且不好掌握 常用的就是pwm

网友N:
不错,我打算做一个。谢谢

网友O:
资料很全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P(2018-06-07):
感谢楼主,最近在做pid设计,很好的资料!

网友Q:
哇哇哇楼主厉害了

网友R:
大佬求一个简单的温控风扇程序。我是真的不知道咋做

网友S:
为什么仿真显示的一直是8888

网友T(2018-09-04):
可以把这个源程序完整的发给我学习一下吗

网友U(2018-11-27):
单片机风扇有很多,但这个真的不错

网友V:
有实用价值 可以用在很多方面

网友W:
附近只有C程序,其它没有。

网友X(2019-02-22):
谁可以发一个份给我呀 谢谢谢谢 3173971580@qq.com

网友Y:
挺不错的啊 可以试试

网友Z:
还可以的 啊

网友AA(2019-04-13):
感谢感谢有用

网友AB(2021-06-28):
感谢楼主,对小白帮助很大

网友AC:
请问一下这个可以把家里的220V电风扇改造一下么,

网友AD(2021-07-28):
这样温控有点复杂了!

网友AE(2024-04-23):
还能用吗?

网友AF:
请问大佬,支持多少v的风扇

网友AG:
你好,为什么仅按你的源码,显示2个警告和一个错误呢?说我的电脑打不开一个52.h的文件,是一定要下载了你的附件文件才可以运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