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led台灯

楼主(2017-04-05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sbit ds=P2^4;     //温度传感器信号线
sbit beep=P2^3;//蜂鸣器
sbit re=P2^2;  //热释电
sbit gm=P2^7;//光敏
sbit s0=P1^3;//智能
sbit s1=P3^0;//功能键
sbit s2=P3^1;//增加键
sbit s3=P3^4;//减小键
sbit s4=P3^5;//闹钟查看键
sbit s5=P3^6;//调光
sbit s6=P3^2;//显示温度
sbit rs=P1^0;       //
sbit lcden=P1^2;    // 液晶
sbit wr=P1^1;       //
sbit led1=P2^0;
sbit led2=P2^1;       //led
sbit led3=P2^5;
sbit led4=P2^6;
sbit rd=P3^7;
sbit dscs=P1^7;
sbit dsas=P1^6;
sbit dsrw=P1^5;           //时钟芯片
sbit dsds=P1^4;
sbit dsirq=P3^3;
uint temp;
float f_temp;
uchar s5num=0,s0num=0,s6num=0;
uchar flag1=0,flag_ri;//定义两个位变量
uchar count,s1num,flag=0,t0_num;//其它变量定义
ucharmiao,shi,fen,year,month,day,week,amiao,afen,ashi;
uchar code table[]=" 20  - -      ";//液晶固定显示内容
uchar code table1[]="      : :       ";
uchar codetable2[]="WELCOME!";
void write_ds(uchar,uchar);//函数申明
void set_alarm(uchar,uchar,uchar);voidread_alarm();
uchar read_ds(uchar);void set_time(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led*/
void led(uchar x)
{
    switch(x)
    {
        case 0:   led1=1;led2=0;led3=1;led4=0;break;
        case 1:       led1=0;led2=0;led3=1;led4=0; break;
        case 3:       led1=0;led2=0;led3=0;led4=1; break;
        case 2:       led1=1;led2=1;led3=0;led4=0; break;
        case 4:       led1=0;led2=1;led3=0;led4=1; break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函数
{
    uintx,y;
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di() //蜂鸣器报警声音
{
    beep=0;
    delay(100);
    beep=1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//写液晶命令函数
    rs=0;
    lcden=0;
    P0=com;
    delay(3);
    lcden=1;
    delay(3);
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//写液晶数据函数
    rs=1;
    lcden=0;
    P0=date;
    delay(3);
    lcden=1;
    delay(3);
    lcden=0;
}
void init()
{//初始化函数
    uchari;
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EX0=1;//开外部中断1
    IT0=1;//设置负跳变沿触发中断
    EX1=1;//开外部中断1
    IT1=1;//设置负跳变沿触发中断
    flag1=0;//变量初始化
    t0_num=0;
    s1num=0;
    week=1;
    lcden=0;
    rd=0;
/*以下几行在首次设置DS12C887时使用,以后不必再写入
    write_ds(0x0A,0x20);//打开振荡器
    write_ds(0x0B,0x26);//设置24小时模式,数据二进制格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闹铃中断
    set_time();//设置上电默认时间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write_com(0x38);//1602液晶初始化
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for(i=0;i<15;i++)//写入液晶固定部分显示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}
}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char date)
{//1602液晶刷新时分秒函数4为时,7为分,10为秒
    char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void write_nyr(uchar add,char date)
{//1602液晶刷新年月日函数3为年,6为分,9为秒
    char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void write_week(char we)
{//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
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switch(we)
    {
        case 1:    write_date('M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O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    write_date('W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D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4: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H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5:    write_date('F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R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6: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A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7: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void keyscan()
{
    if(flag_ri==1)
    {//这里用来取消闹钟报警,任一键取消报警
        if((s1==0)||(s2==0)||(s3==0)||(s4==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if((s1==0)||(s2==0)||(s3==0)||(s4==0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(s1&&s2&&s3&&s4));
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flag_ri=0;//清除报警标志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1==0)//检测S1
    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1num++;//记录按下次数
            if(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1;
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while(!s1);di();
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{//光标闪烁点定位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2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6,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7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8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9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1num!=0)//只有当S1按下后,才检测S2和S3
    {
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di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{//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2: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3: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4:   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5: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6:    mont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7:    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di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{//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2: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3: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4:    wee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5:    da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6:    mont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7:    yea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4==0)//检测S4
    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1=~flag1;
            while(!s4);di();
            if(flag1==0)
            {//退出闹钟设置时保存数值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1,miao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3,fen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5,shi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//进入闹钟设置
                read_alarm();//读取原始数据
                miao=amiao;//重新赋值用以按键调节
                fen=afen;
                shi=ashi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R');//显示标志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ashi);//送液晶显示闹钟时间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afen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amiao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0==0)
    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f(s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s0num++;
            if(s0num==2)
                s0num=0;
        }
    }
    if(s5==0)
    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f(s5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s5num++;
            if(s5num==5)
                s5num=0;
            led(s5num);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!s5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hile(!s5);
    }
}
void write_ds(uchar add,uchar date)
{//写12C887函数
    dscs=0;
    dsas=1;
    dsds=1;
    dsrw=1;
    P0=add;//先写地址
    dsas=0;
    dsrw=0;
    P0=date;//再写数据
    dsrw=1;
    dsas=1;
    dscs=1;
}
uchar read_ds(uchar add)
{//读12C887函数
    uchar ds_date;
    dsas=1;
    dsds=1;
    dsrw=1;
    dscs=0;
    P0=add;//先写地址
    dsas=0;
    dsds=0;
    P0=0xff;
    ds_date=P0;//再读数据
    dsds=1;
    dsas=1;
    dscs=1;
    returnds_date;
}
/*---首次操作12C887时给予寄存器初始化---
void set_time()
{//首次上电初始化时间函数
    write_ds(0,0);
    write_ds(1,0);
    write_ds(2,28);
    write_ds(3,0);
    write_ds(4,4);
    write_ds(5,0);
    write_ds(6,7);
    write_ds(7,10);
    write_ds(8,5);
    write_ds(9,15);
}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read_alarm()
{//读取12C887闹钟值
    amiao=read_ds(1);
    afen=read_ds(3);
    ashi=read_ds(5);
}
/***********ds18b20**********/
void dsreset(void)    //18B20复位,初始化函数
{
uint i;
ds=0;
i=103;
while(i>0)i--;
ds=1;
i=4;
while(i>0)i--;
}
bit tempreadbit(void)   //读1位函数
{
  uint i;
  bit dat;
  ds=0;i++;          //i++ 起延时作用
  ds=1;i++;i++;
  dat=ds;
  i=8;while(i>0)i--;
  return (dat);
}
uchar tempread(void)   //读1个字节
{
uchar i,j,dat;
dat=0;
for(i=1;i<=8;i++)
{
   j=tempreadbit();
   dat=(j<<7)|(dat>>1);  //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,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
}
return(dat);
}
void tempwritebyte(uchar dat)   //向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
{
uint i;
uchar j;
bit testb;
for(j=1;j<=8;j++)
{
   testb=dat&0x01;
   dat=dat>>1;
   if(testb)     //写 1
   {
     ds=0;
     i++;i++;
     ds=1;
     i=8;while(i>0)i--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ds=0;       //写 0
     i=8;while(i>0)i--;
     ds=1;
     i++;i++;
   }
}
}
void tempchange(void)  //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
{
dsreset();
delay(1);
tempwritebyte(0xcc);  // 写跳过读ROM指令
tempwritebyte(0x44);  // 写温度转换指令
}
uint get_temp()         //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
{
uchar a,b;
dsreset();
delay(1);
tempwritebyte(0xcc);
tempwritebyte(0xbe);
a=tempread();         //读低8位
b=tempread();         //读高8位
temp=b;
temp<<=8;            //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
temp=temp|a;
f_temp=temp*0.0625;      //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.0625°
temp=f_temp*10+0.5;    //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,加0.5是四舍五入
f_temp=f_temp+0.05;
return temp;         //temp是整型
}
////////////////////显示程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dis_temp(uint t)
{
uchar a,b;
write_com(0x80+0x40);
a=t/100;
if(a==0) b='0';
if(a==1) b='1';
if(a==2) b='2';
if(a==3) b='3';
if(a==4) b='4';
if(a==5) b='5';
if(a==6) b='6';
if(a==7) b='7';
if(a==8) b='8';
if(a==9) b='9';
write_date(b);
delay(5);
a=t%100/10;
if(a==0) b='0';
if(a==1) b='1';
if(a==2) b='2';
if(a==3) b='3';
if(a==4) b='4';
if(a==5) b='5';
if(a==6) b='6';
if(a==7) b='7';
if(a==8) b='8';
if(a==9) b='9';
write_date(b);
delay(5);
write_date(0x2e);
delay(5);
a=t%100%10;
  if(a==0) b='0';
if(a==1) b='1';
if(a==2) b='2';
if(a==3) b='3';
if(a==4) b='4';
if(a==5) b='5';
if(a==6) b='6';
if(a==7) b='7';
if(a==8) b='8';
if(a==9) b='9';
write_date(b);
delay(5);
write_date(0xdf);
delay(5);
write_date(0x43);
delay(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智能*/
void re200b()
{
        if(s0num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==1 && g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s5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5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e==0||gm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5nu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(s5num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s0num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(s5num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uchari;
    wr=0;
    init();
    led(0);
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2);
        delay(20);
    }
    delay(4000);
    init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keyscan();//按键扫描
        re200b();
        if(flag_ri==1)//当闹钟中断时进入这里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==0&&flag1==0)//正常工作时进入这里
        {

            keyscan();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year=read_ds(9);//读取12C887数据
            month=read_ds(8);
            day=read_ds(7);
            week=read_ds(6);
            shi=read_ds(4);
            fen=read_ds(2);
            miao=read_ds(0);
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送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}
    }
}
void exter() interrupt 2//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
{   ucharc; //进入中断表示闹钟时间到,
    flag_ri=1;//设置标志位,用以大程序中报警提示
    c=read_ds(0x0c);//读取12C887的C寄存器表示响应了中断
}
void wendu() interrupt 0//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
{
    uchari;
    di();
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tempchange();
        dis_temp(get_temp());
        delay(700);
    }
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for(i=0;i<15;i++)//写入液晶固定部分显示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3-19):
有仿真 或实物吗?我想自己做一个

网友B(2019-06-13):
有电路图吗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