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路由器 不知道怎么玩,拿出来研究一下,想要的拿东西换

楼主:
单位那个路由器,不知道怎么玩,拿出来研究一下,想要的拿东西换

网友A(2017-04-06):
里面有MC2716 是个 EVDO3G模块,应该是要插手机卡 然后转成网口,实现这个功能的吧,这个路由器的型号是什么?

网友A:
这东西可玩性还是蛮高的,可以做控制或者小数据的远程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