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的中断和查询方式

楼主(2017-04-06):
MSP430F5529的芯片使用按键S2,以查询方式控制LED1:按下S2,LED1开始以1Hz的频率开始闪烁,再次按下S2,LED1熄灭;同时,使用按键S1以中断方式,控制LED1的闪烁或熄灭。这个可以用选择语句吧 但是 我就不知道中断函数下面又有声明 我想用switch语句 但是现在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拜托各位大神了

#include<msp430.h>

#define OSC 1000000

#define u8 unsignedchar

#define u16 unsignedshort

#define S1 (P1IN&BIT7)

#define S2 (P2IN&BIT2)

u8 led_flash;

void GPIO_init(void);

void delay_ms(u16 time);

/*

* main.c

*/

void main(void)

{

   WDTCTL = WDTPW | WDTHOLD;    // Stop watchdog timer

   GPIO_init();

   _BIS_SR(GIE);

   P1OUT |= BIT0;

   while(1)

     {

        if(!S2)

        {

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if(!S2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while(!S2);

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    led_flash=1;

          }

        if(!S2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led_flash=2;

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(led_flash)

                 {case 1:

                     P8OUT|=BIT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|=BI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P8OUT&=~BIT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&=~BI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
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^= BI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}

     }

}

void GPIO_init(void)

{

    P1DIR|=BIT0;//LED1

    P1DIR&=~ BIT7;

    P1OUT|=BIT7;

    P1REN|=BIT7;

  59.     P1IFG= 0x00;

  60.     P1IES|= BIT7;

  61.     P1IE|= BIT7;

    P1DIR|=BIT0;//LED1

    P2DIR&=~ BIT2;

    P2OUT|=BIT2;

    P2REN|=BIT2;

}

void delay_ms(u16 time)

{

    while(time--)

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OSC/1000);

}

#pragma vector=PORT1_VECTOR

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(void)

{

    if(P1IFG & BIT7)

    {

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while (!S1)

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P1IFG&=~ BIT7;

        P1OUT^= BIT0;

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