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单片机-求推荐学习路径

楼主(2017-04-06):
新手学习单片机,特向各位前辈学习的路径和思路计划,谢谢谢

网友A:
如下棋打牌

网友B:
现弄块开发板

网友C:
建议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,里面有许多单片机的实例程序。先搭建开发环境进行简单IO操作,再接口操作。由浅入深吧。

网友C:
一点都不难,买一块开发板,里面有许多实例,先搭建开发环境如keil-51之类的,而后操作简单IO口,再后面学习接口,LCD等。由浅入深吧对照例程自己动手改改,有机会搞点小制作小项目就可以入门了。实践很重要,需要时间积累,入门简单,想精通还是需要努力的。

网友D:
边学边做,这样效率才高

网友E:
我是下载郭天祥是(十天学会单片机)开始的

网友F:
开发板+实际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