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自己做了一个板子,出了一点问题,测不出i/o电流

楼主(2017-04-06):
自己做了一个板子,出了一点问题,测不出i/o电流。不知道是自己测的方法有问题还是板子有问题。想请问一下哪一位知道如何测试板子i/o口是否导通,怎么样确定自己的板子连接正确。

网友A:
确定板子i/o口是否导通?万用表就行啊,一般都有一个档位测试线路通断。是通的,那万用表蜂鸣器会发声

网友B:
把电路图发上来,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下

网友C:
想得太简单!!!!!

网友D:
测电流要断开某些部分,把万用表串进去。。。。

楼主:
板子很简单,就是最小系统一点其他东西都没有。本人小白一枚,刚刚开始学单片机,不太懂。

网友E:
测试板子i/o口是否导通可接发光二级管和470欧限流电阻,单片机写入程序让I/O口高低变化使管发光

网友F:
I/O端口写AA 延时几秒,再写55,延时,如此循环,可查端口情况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解答,已经会了,用led灯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