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红外遥控温控电风扇的问题,我的风扇仿真该怎么做呢

楼主:
红外遥控模块和风扇档位的模块设计该如何去做呢?我是小白不太会,就看书做了一个DS18B20和液晶屏的。

网友A(2017-04-06):
有人有大概方案吗 想参考一下

网友B:
找个直流电机代替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找个直流电机代替吧

不太懂 需要具体的哪个motor 还有这个电机电路的设计  可以教一下我吗

网友B:
你只是仿真电机的话就用LED代替就行了,温度高于设定值,LED亮,非要用电机,就用motor-DC,电机通断控制就用三极管或者用继电器。但似乎没法仿真红外通信,用开发板或者自己做个板子比较好,电路图就照着网上的开发板原理图话就行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只是仿真电机的话就用LED代替就行了,温度高于设定值,LED亮,非要用电机,就用motor-DC,电机通断控制就 ...

好的,谢谢了

网友C:
如果楼主能完成这个设计,就很不错了。
程序不简单啊。涉及红外解码,点阵显示处理…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楼主能完成这个设计,就很不错了。
程序不简单啊。涉及红外解码,点阵显示处理……

有参考书去参考的应该可以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