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T0和T1问题

楼主(2017-04-06):
我想用T0和T1两个定时器,,定时器初值不一样,分别有两个中断,并且同时启动定时器,但是程序会出错,怎么让两个定时器会不影响。

网友A:
听说设置TMOD的时候用“|”可以防止二者不互相影响,比如TMOD|=0x21;

网友B:
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

网友C:
设置TMOD的时候用“|”可以防止二者不互相影响,比如TMOD|=0x21多看看书吧书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听说设置TMOD的时候用“|”可以防止二者不互相影响,比如TMOD|=0x21;

非常感谢,这个问题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这个问题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了。

恭喜恭喜

网友D:
实际上,不影响是不可能的。当TO中断时会打断T1,使T1受到干扰。而T0中断程序运行时,T1中断就无法按时产生。
如何躲避或消减其影响,就是你程序设计的精华所在。
这需要你真正地了解两者中断之间的关系及要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