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震荡电路 示波器显示不震荡 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吗?

楼主:
这个振荡电路应该是RC震荡 ,小白查了个大神的贴子搭建的。结果示波器显示没有震荡,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吗(已确定电阻是好的,324是运放,与震荡没关系,但是为了确保把它换了新的)。

网友A(2017-04-06):
电路有问题。至少从你贴出的电路看,没有正反馈,怎么会震荡?
4.6.2 方波发生器
方波发生器
工作原理
振荡周期
矩形波发生器
三角波发生器
锯齿波发生器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(ISBN 7-111-19362-8)机械工业出版社

网友A:
7.2  RC正弦波振荡器

7.2.1RC串并联正弦振荡电路
RC串并联网络的频率特性
RC串并联正弦振荡电路
电路组成
振荡频率
起振条件
⑷ 稳幅措施
特点
7.2.2 RC移相式正弦振荡电路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(ISBN 7-111-19362-8)机械工业出版社

网友B:
如果你读懂了电路,又示波器,按原理逐步查找,很快就会找到问题所在。
提示:先验证示波器调整是正确合适的。测一下VCC便可办到。

通过对问题查找与解决,可以提高你的模电水平,一定不要放弃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7.2  RC正弦波振荡器

网友D:
RC振荡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