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单片机请大神教下蓝牙模块怎么连接单片机 STATE和 EN分别连在哪里

楼主(2017-04-06):
STATE  和  EN  分别连在哪里

网友A(2017-07-21):
EN是使能,使模块进入AT指令模式的使能,它和按键是接在同一根线上的,按着按键上电出现慢闪就表明进入AT模式了,其实可以不接

网友A:
EN是使能,使模块进入AT指令模式的使能,它和按键是接在同一根线上的,按着按键上电出现慢闪就表明进入AT模式了,其实可以不接

at那个也可以不接,不知道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