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C-05蓝牙模块怎么进入绝对AT状态 刚接触单片机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7-04-06):
把05的模块进入绝对AT状态(也就是34脚接高电平,模块上电,38400波特率)
3,4脚怎么接高电平,我买的模块是HC-05蓝牙模块 有TX,RX,VCC,GND,EN,STATE  6个接口
怎么进入绝对AT状态

楼主:
我买的蓝牙模块上2个脚我不知道怎么接
分别是EN和STATE

网友A:
百度下你的问题应该能解决,这里不好解释

网友B(2019-02-23):
那两个引脚可以不接,然后上面的RX引脚接单片机的引脚TX(也就是P3^1);模块的引脚TX接单片机的RX(p3^0),剩下俩个,一个接地,一个接5V电源

网友C:
看卖家的手册吧,不同家的东西,进入方式有点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