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烧录 把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M区勾选了 就检测不到了

楼主:
我在用51 stc单片机烧录程序的时候,因为好奇就把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M区勾选了,后来就一直检测不到了,另换一个就行了,但想救回原来的,不知行不行?问一下各位了

网友A(2021-07-08):
我也是,蹲个评论

网友B:
STC什么型号?
擦除用户EEPROM区不会引致下载不了吧?
会不会是需要引脚接地的选项勾选了?

网友A:
就是stc89C52,现在一直检测不出单片机

网友C:
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 EPROM,区勾选了,不会导致检测不到,不会有影响。

网友D:
勾选这个不会有影响的,我每次下程序的时候都勾选了

网友A:
谢谢哈,可能是芯片坏了

网友E:
你不勾选再试试,结果一目了然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