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数码管闪烁例程或方法

楼主(2017-04-06):
想做一个六位数码管(段选和位选)能够间隔0.5S闪烁的程序,但是做不出来,求例程,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定时器中断定时50毫秒,静态变量计数,每到20清零,然后判断变量,小于10亮,大于等于10灭,就可以实现了。
我有这程序,只是目前电脑不在身边。

网友B:
你要怎样闪烁,六位一起闪烁还是一位位闪烁?

网友C(2017-07-13):
引用 网友B:
你要怎样闪烁,六位一起闪烁还是一位位闪烁?

如果一位闪烁 并通过按键调节闪烁的位 应该怎么实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一位闪烁 并通过按键调节闪烁的位 应该怎么实现

我在发烧友论坛已回答了你的问题,需等待审核通过。

网友D:
//给你一个思路,例程片段参考一下
unsigned char 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值变量0~6,0为初始态,不控制闪烁
unsigned char count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轮流显示计数变量
unsigned int Cnt_ms;                //1ms中断计数变量
/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/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1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}
/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1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重载值
        TH0 = 0xF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重载值
        Cnt_ms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ms变量自+1
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轮流显示计数
        if(Cnt_ms>=1000)                //1秒
                Cnt_ms=0;
        if(count>=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程序,1ms显示一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1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2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,a=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3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,a=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4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,a=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5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,a=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段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a==6)&(count<500))//满足两个条件执行以下语句,a=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位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