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神用51做过微弱信号采集吗、、、、

楼主(2017-04-06):
如题。。。

网友A:
信号能弱到什么程度,具体用在什么地方的,有无线电磁波的信号弱吗?

网友B:
用放大器把信号放大了采集

网友C:
可以用锁定放大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你的信号幅度是多少呢?

你好,我这个要求求采集的微弱信号可以是电压信号,我想做微弱电压信号采集,就是将毫伏级别的电压放大1000倍,输入adc,在通过数码管将电压信号显示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你的信号幅度是多少呢?

信号是毫伏级别的电压信号

网友E:
可以用hx711,用在称上的

网友F:
压力传感器输出0.20MV弱不弱?可以使用HX711在AD转换前放大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小是几毫伏?单片机用什么的

用51单片机

网友G:
楼主,您有电路和程序了吗,我想学习一下,能否分享一下

网友H:
也想学学

网友G(2017-05-18):
同求同求啊1171136578@qq.com

网友D:
你好!你的信号幅度是多少呢?

网友I(2020-12-08):
引用 楼主:
信号是毫伏级别的电压信号

请问一下,你这个毫伏量级的采集系统做成功没有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
你好 能说说思路吗

网友K:
额温枪 uV级别,够小了么?

网友L:
做过很多

网友M:
微弱的信号可以先用高输入阻抗的JET型场管的运算放大器,如LM412 这样类型的放大一定倍数后再做AD转换,当然同时要做好电路的信噪比,做好信号输入端的屏蔽,电路的接地,VDD和Vre的稳定f等等。

网友N:
AD弱信号音频检测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