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1.5v升压到3.3v的方案?

楼主(2017-04-07):
1.5v碱性电池供电,需要3.3v,峰值500mA电流输出
设备休眠的时候需要升压方案功耗尽可能低。

网友A:
多的是,淘宝一下就有。

网友B:
搜一个变压器组件,在休眠时候设成升压.

网友C:
台湾立锜很多芯片

网友D:
估计不太好做。
峰值500ma的输出,那么电池的输出电流就会很大了。这种电路效率不高,电池随电压波动,要输出1点几安到3安的电流,才能保证高压侧3.3伏500ma的输出。
有1.5伏电池的led手电筒的电路可以参考下,或直接买来用。
大体上都是boost升压电路,有三极管的,有带电源芯片的。
也可搜一下焦耳小偷。

网友E:
                  PT1301/AX1301(最低启动电压可低于1V的高效率升压DC/DC转换IC)

网友F:
碱性电池容量特别小 按照你的要求估计得多个并联 那样就不如串联起来了 然后用一个3.3v降压芯片 加上滤波电容 就可以供给单片机使用了

网友G:
dc-dc升压模块

网友H:
这个要考虑性价比的,国内此类Boost升压芯片很多,便宜但是量产的时候良率可能较低,国外的性能稳定一点,产品一致性较好,就是价格高一些,不过应该在¥10以内。

网友I(2020-08-12):
有,目前效率高的是这款,PW5100
1.5V升压3.3V,1.5V升压5V
1.5V升压3.3V芯片,1.5V升压5V芯片
1.5V升压芯片,1.5V升压ic

网友J:
在τ 宝上找一个比例合适的变压器

网友K:
有一个泉芯的芯片公司,DC TO DC方面的专用芯片很丰富,可以了解下

网友L:
德州仪器(TI)TPS61021可以将1.5V升压至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