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RS485的温度报警系统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温度,上位机是需要单独写程序还是怎么弄

楼主(2017-04-07):
基于RS485的温度报警系统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温度,上位机是需要单独写程序还是怎么弄

网友A:
上位机程序一般是需要单独写程序的,调试代码时可暂时用串口助手显示

网友B:
对嘛,串口调试助手就够了,当然,你要做开发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案,那就自己写,但不知道你会什么语言

网友C:
上位机是需要VB等这些专业的软件编写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要求不高,上位机可以用串口助手显示;要求高的话,可以写带有控制界面的上位机软件。
还有,你这是 ...

既要实物又得仿真,毕业答辩用,可是自己都不太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位机程序一般是需要单独写程序的,调试代码时可暂时用串口助手显示

我找人帮我用C++写了代码,代码调试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上位机是需要VB等这些专业的软件编写的!(1019967446,代做,非诚勿扰!)

好的,谢谢你的回答,我找人帮我做了,自己实在不懂

网友E:
在上位机上弄个串口助手,下位机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就行了吧

网友F:
用C#(C#相对来说要简单易学一些)写一个上位机,然后将下位机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,上位机接收数据进行相关处理。

网友F:
看看对你有没有用

网友G:
这个  百度上有  我这搜到了  你没有收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