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MAX6675 K型热电偶温度(可调上限下限)控制直流电机(正反转)L298驱动

楼主(2017-04-07):
基于AT89C52设计的温度调节控制直流电机,可以通过4*4按键设定经过MAX6675驱动的K型热电偶转化的温度上限与下限,高于上限电机正转,低于下限电机反转,处于正常温度电机停止转动。文件包含具体论文说明,理论与原理描述。

带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,附件里面可以下载.
整个温度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系统的仿真原理图:

仿真图

仿真图

51单片机源程序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LCD1602.H>
#include <math.H>

#define C02_write 0xa0 //c02写地址
#define C02_read  0xa1 //c02读地址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MAX6675_CS=P1^2;    //MAX6675冷端温度补偿,将K型热电偶信号转为数字信号
sbit MAX6675_SCK=P1^1;
sbit MAX6675_SO=P1^0;
sbit normal=P2^3;        //LED灯表示温度正常,过高,过低
sbit upper=P2^4;
sbit lower=P2^5;
sbit direction=P2^6;
sbit stop=P2^7;
sbit SCL=P1^3;    //EEPROM,256byte
sbit SDA=P1^4;
sbit beep=P1^7;   //蜂鸣器
bit ack,flag=0,flag1=0;

uint  tz;
int sth=0,stl=0,t_zhi=0;
uchar data temp1[]={'+','1','2','0','0',0},temp2[]={'-' ,'1','0','0','0',0};
uchar data temp[7];
char code keytab[]={0xEE,0xDE,0xBE,0x7E,0xED,0xDD,0xBD,0x7D,0xEB,0xDB,0xBB,0x7B,0xE7,0xD7,0xB7,0x77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[]={"STH      STL"}; //system temperature high,low
unsigned char code str2[]={"PARAMTER STEUP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3[]={"              "};
unsigned int testD2;
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[5];
void delay0(uchar x)    // 延时函数
{
   uchar i;
   while(x--)
   {
     for (i=0; i<13; i++);
   }
}
void delayms(uchar i)
{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for(; i>0; i--)
        for(j=124; j>0; j--);
}

void longdelay(uchar i)
{
        uint  j;
        for(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0000;j>0;j--);
}

void keysound()   //按键声音函数
{
  uchar i;
  for (i=0;i<180;i++)
  {
    delay0(5);
    beep=!beep;   //BEEP取反
  }
}

void I2C_start(void)  //I2C开始信号
{
        SDA=1;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I2C_stop(void) //I2C结束
{
        SDA=0;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}
void I2C_no_ackownledge(void) //发送noack信号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I2C_sendB(uchar byte)//发送一字节数据
{
        uchar counter;
        for(counter=0;counter<8;count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yte&0x80)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SDA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byte<<=1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f(SDA==0)        ack=1;
        else         ack=0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}

uchar I2C_receiveB(void) //接收一字节数据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uchar counter;
        temp=0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counter=0;counter<8;count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if(SDA==1)        temp=(temp<<1)|0x01;
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bit I2C_send_string(uchar *string,uchar no,uchar address)  //发送8位温度
{
        uchar counter;
        for(counter=0;counter<no;count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C02_write);
                if(ack==0)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address+counter);
                if(ack==0)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string[counter]);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1);
}

bit I2C_receive_string(uchar *string,uchar no,uchar address) //接收8位温度
{
        uchar counter;
        for(counter=0;counter<no;counter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C02_write);
                if(ack==0)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address+counter);
                if(ack==0)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B(C02_read);
                if(ack==0) return(0);
                *(string+counter)=I2C_receiveB();
                I2C_no_ackownledge();
        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}
}

//温度值读取程序
unsigned int ReadMAX6675()  //从MAX6675读取温度
{
unsigned char count;
unsigned int Value;
MAX6675_CS=0;    //置低,使能MAX6675
MAX6675_SCK=0;
Value=0;
_nop_() 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for(count=0;count<16;count++)  //获取16位MSB
{
  Value=Value<<1;  //左移
  MAX6675_SCK=1;   //sck置高
  _nop_() 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if(MAX6675_SO==1)  //取当前值
     Value|=0x01;
     MAX6675_SCK=0;
}
MAX6675_CS=1;  //关闭MAX6675
return Value;
}

unsigned int GetCurrentTemp(unsigned int CurrentValue)  //获取当前温度
{
  unsigned int TempValue;
  TempValue=CurrentValue;
  if(TempValue&0x8000)  //D15=1;标识位错
  return 0;
  if(TempValue&0x0004)  //D2=1;热电偶开路
  return 1;
}

void tempdisp()         //温度值显示
{ unsigned char i;
  unsigned int TempValue;
  unsigned int testD2;
  int xiaoshu;
  TempValue=ReadMAX6675();
  testD2=GetCurrentTemp(TempValue);
  TempValue=ReadMAX6675();
  TempValue&=0x7ff8;   //取D14位到D3的值
  TempValue>>=3;       //转换温度值
  xiaoshu= (TempValue*1023.75/4095)*10-327;
  t_zhi=xiaoshu/10;
  disdata[0]=xiaoshu/10000+0x30; //千位数
  xiaoshu=xiaoshu%10000;
  disdata[1]=xiaoshu/1000+0x30; //百位数
  xiaoshu=xiaoshu%1000;
  disdata[2]=xiaoshu/100+0x30;  //十位数
  xiaoshu=xiaoshu%100;
  disdata[3]=xiaoshu/10+0x30;   //个位数
  xiaoshu=xiaoshu%10;
  disdata[4]=xiaoshu/1+0x30;    //十分位
  LCD_set_position(68);
  for(i=0;i<4;i++)
  LCD_write_data(disdata[i]);  //显示千百十个位
  LCD_write_data('.');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  LCD_write_data(disdata[4]);  //显示十分位
  LCD_write_data(0xDF);        //显示dot
  LCD_write_data(0x43);        //显示C
  if(t_zhi>sth){ normal=0; upper=1;lower=0;stop=1;direction=1;}        //高于上限
  else if(t_zhi<stl){ normal=0; upper=0;lower=1;stop=1;direction=0;}   //低于下限
  else { normal=1; upper=0;lower=0;stop=0;direction=0;}                //正常
}

//返回-1表示没有检测到按键按下
char getkey(void)
{ unsigned char  scancode,tmpcode, key_zhi=0;
  P3 = 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全0行扫描码
  if ((P3&0xf0)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若有键按下
        {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去抖动
          if ((P3&0xf0)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,去除抖动影响
                { scancode = 0xfe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scancode&0x10)!=0)                // 逐行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{ P3 = scanco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输出行扫描码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P3&0xf0)!=0xf0)                // 本行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tmpcode = P3;           // 返回特征字节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P3&0xf0)!=0xf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z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mpcode!=keytab[key_zh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z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 key_zhi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cancode = (scancode<<1)|0x01;//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}
  return(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无键按下,返回值为0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      TR0=0;
      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tz++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kcode,count1=3,count2=12,i;
  normal=0;
  upper=0;
  lower=0;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ET0=1;
  TR0=0;
  LCD_initial();
  LCD_cls();
  LCD_set_position(0);
  LCD_prints(str1);
  LCD_set_position(3);

  I2C_receive_string(temp1,5,0x00);
  I2C_receive_string(temp2,4,0x10);
  //change_data();
  LCD_prints(temp1);           //显示上限
  LCD_set_position(12);
  LCD_prints(temp2);           //显示上限
  sth=0;stl=0;
  for(i=1;i<5;i++)
  sth=sth*10+temp1[i]-'0';
  for(i=1;i<4;i++)
  stl=stl*10+temp2[i]-'0';

  MAX6675_CS=1; //复位MAX6675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{
           tempdisp();
    }
    kcode=getkey();
    if(kcode==12&&flag==0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flag=1;sth=0;stl=0;
           keysound();
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0x41);
     LCD_prints(str2);
     LCD_set_position(count1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instruction(0x0f);         //光标闪烁
          }
    if(flag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code>=0&&kcode<=9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0&&count1!=3)           //设置上限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coun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sth=sth*10+kc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kcode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ound();
          temp1[count1-3]=kcode+0x30;
          count1++;
          if(count1==8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flag1=1;count1=12,count2=12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count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1&&count2!=12)          //设置下限温度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osition(count2);

下载:

网友A(2017-10-14):
想下载,可以运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