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1602显示时钟的程序对不对.学单片机半个多月了,菜鸟一个

楼主(2017-04-07):
#include "reg51.h"

sbit rs=P2^6;
sbit rw=P2^5;
sbit re=P2^7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
uchar led[10]="0123456789";

uint cnt=0,num=0;
uint sec=0,sec1=0,minut=0,minut1=0,hour=0,hour1=0;

void delay(uint x)
  {
   uchar a;
   while(x--)
   for(a=0;a<100;a++)
   {}
  }

void rwa(uchar i)
{
   rs=0;
   rw=0;
   re=0;
   P0=i;
   re=1;
   delay(5);
   re=0;
}

void rwb(uchar j)
{
   rs=1;
   rw=0;
   re=0;
   P0=j;
   re=1;
   delay(5);
   re=0;
}

void init()
{
   delay(1000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0c);
   rwa(0x06);
   rwa(0x01);
}

void timerinit()
{
   TMOD|=0X01;
   TH0=0XFC;
   TL0=0X67;
   ET0=1;
   EA=1;
   TR0=1;
}

void show()
  {
   sec=num%10;
   sec1=num/10%6;
   minut=num/60%10;
   minut1=num/600%6;
   hour=num/3600%10;
   hour1=num/36000%3;
   if(num/3600==24)
     {
      num=0;
     }
  }

void main()
  {
   init();
   timerinit();
   show();
   while(1)
    {
      rwa(0x03+0x80);
      rwb(led[hour1]);
      rwa(0x04+0x80);
      rwb(led[hour]);
      rwa(0x06+0x80);
      rwb(led[minut1]);
      rwa(0x07+0x80);
      rwb(led[minut]);
      rwa(0x09+0x80);
      rwb(led[sec1]);
      rwa(0x10+0x80);
      rwb(led[sec]);
    }
  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   {
       TH0=0XFC;
    TL0=0X67;
    cnt++;
    if(cnt==1000)
      {
       cnt=0;
       num++;
      }

   }

楼主:
现在只是想简单的显示时钟,可是不显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只是想简单的显示时钟,可是不显示

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how();
      rwa(0x83);
      rwb(led[hour1]);
      rwa(0x84);
      rwb(led[hour]);
      rwa(0x86);
      rwb(led[minut1]);
      rwa(0x87);
      rwb(led[minut]);
      rwa(0x89);
      rwb(led[sec1]);
      rwa(0x8a);
      rwb(led[sec]);
    }
  }
哎,居然还花了好些时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1602读写命令之前要判断液晶是否繁忙,否则数据1和命令是写不进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how();

我改成这个样子了.准备加按键调时间.时间可以显示,只是按键调不了

#include "reg51.h"

sbit rs=P2^6;
sbit rw=P2^5;
sbit re=P2^7;

sbit K1=P3^1;
sbit K2=P3^0;
sbit K3=P3^2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
uchar led[10]="0123456789";
uchar led1=':';
uchar led3[10]="2017/04/07";

uint cnt=0,num=0;
uchar sec=0,sec1=0,minut=0,minut1=0,hour=0,hour1=0;
uchar seca=0,sec1a=0,minta=0,mint1a=0,houra=0,hour1a=0;
uchar cn,kt,mt;

void delay(uint x)
  {
   uchar j;
   while(x--)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}
  }

void rwa(uchar i)
{
   rs=0;
   rw=0;
   re=0;
   P0=i;
   re=1;
   delay(1);
   re=0;
}

void rwb(uchar j)
{
   rs=1;
   rw=0;
   re=0;
   P0=j;
   re=1;
   delay(1);
   re=0;
}

void init()
{
   delay(100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38);
   rwa(0x0c);
   rwa(0x0f);
   rwa(0x06);
//   rwa(0x01);
}

void timerinit()
{
   TMOD|=0X01;
   TH0=0XFC;
   TL0=0X67;
   ET0=1;
   EA=1;
   TR0=1;
}

void show()
  {
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rwa(0x42+0x80);
 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rwb(led3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3);
          rwb(led[hour1]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4);
          rwb(led[hour]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5);
          rwb(led1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6);
          rwb(led[minut1]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7);
          rwb(led[minut]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8);
          rwb(led1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9);
          rwb(led[sec1]);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rwa(0x00+0x80+10);
          rwb(led[sec]);
          delay(1);

  }
void key()
{
   if(K1==0)
     {
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a(0x00+0x8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a=sec+m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hour1*36000+hour*3600+minut1*600+minut*60+sec1*10+sec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a(0x00+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1a=sec1+m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1a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1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hour1*36000+hour*3600+minut1*600+minut*60+sec1a*10+sec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t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a(0x00+0x8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ta=minut+m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ta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hour1*36000+hour*3600+minut1*600+minta*60+sec1a*10+sec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t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a(0x00+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t1a=minut1+m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t1a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t1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hour1*36000+hour*3600+mint1a*600+minta*60+sec1a*10+sec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t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a(0x00+0x8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a=hour+m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a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1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a+mt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1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hour1a*36000+houra*3600+mint1a*600+minta*60+sec1a*10+sec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t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wb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how();

感谢你抽出时间帮我看,我现在什么都不懂.不好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show();

还有个主函数
//void main()
//  {
//   init();
//   timerinit();
//   while(1)
//   {
//            show();
//         key();
//   }
//
//  }
//
// 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//   {
//           TH0=0XFC;
//        TL0=0X67;
//        cnt++;
//        if(cnt>=1000)
//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cnt=0;
//           num++;
//           sec=num%10;
//       sec1=num/10%6;
//           minut=num/60%10;
//           minut1=num/600%6;
//           hour=num/3600%10;
//           hour1=num/36000%3;
//           if(num/3600==24)
//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num=0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}
//
//   }

网友C:
学单片机半个月,有这样的成效,赞一个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抽出时间帮我看,我现在什么都不懂.不好意思

我也是从对单片机一窍不通走过来的,你的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主函数
//void main()
//  {

你这个不能用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学单片机半个月,有这样的成效,赞一个。

原来我赞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能用?

按键不能用,时间还是显示的,而且也正常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02读写命令之前要判断液晶是否繁忙,否则数据1和命令是写不进去的

哦,看来我还得继续加油了.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学单片机半个月,有这样的成效,赞一个。

谢谢!我还有许多不懂呢.正在继续学习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