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求求大神给我改改程序

楼主:
///程序头文件
#include <reg52.h>
//显示函数头文件
#include <display.h>
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//管脚声明
sbit LED_R= P3^4; //红灯
sbit LED_Y= P3^5; //黄灯
sbit LED_G= P3^6; //绿灯
sbit Feng = P3^7; //蜂鸣器
//ADC0832
sbit CS0832=P1^7;
sbit CLK0832=P1^5;
sbit DI0832=P1^6;
sbit DO0832=P1^6;
//按键
sbit Key1=P3^0;           //设置键
sbit Key2=P3^1;           //加键
sbit Key3=P3^2;           //减键
//函数声明
extern uchar ADC0808();
extern void Key();
//延时函数,大约延时z ms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z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;
}
//烟雾含量变量
uchar temp=0;
/*指示灯变量  初始值*/
uchar GL=2;                 //2到14绿灯亮起
uchar YL=15;         //15到29黄灯亮起
uchar RL=30;         //29到255红灯亮起
uchar FF=60;        //蜂鸣器变量 大于60报警
uchar Mode=0;        //按钮模式|0 正常|1 G|2 Y|3 R|4 F|

void main()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Init1602();        //调用初始化显示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//进入while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ADC0808();//读取AD数据

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           //正常模式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602(GL,YL,RL,FF,temp);        //显示正常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GL&&temp<YL) //数值大于绿灯小于黄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G=0;                  //绿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于黄灯或小于绿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G=1;                  //绿灯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YL&&temp<RL) //数值大于黄灯小于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Y=0;                  //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于红灯或者小于黄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Y=1;                  //黄灯熄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RL&&temp<=255)//沪指大于红灯小于25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=0;                   //红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于红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=1;                   //红灯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FF&&temp<=255)//数值大于报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值小于报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按键函数
        }
}
//ADC0832读取信息
uchar GetValue0832(uchar Channel) //获取数值返回。入口:通道(0或1)。出口:数值。
{
uchar i,Dat1=0,Dat2=0;
Clk0832=0;
Di0832=1;
Cs0832=0;
Clk0832=1;
Clk0832=0; //第一脉冲,开始位
Di0832=1;
Clk0832=1;
Clk0832=0; //第二脉冲,模式选择
Di0832=Channel;//通道选择,0或1
Clk0832=1;
Clk0832=0; //第三脉冲,通道选择
Di0832=1; //释放输入线
for(i=0;i<8;i++) //从高到低取一次数
{
Clk0832=1; //下降沿有效
Clk0832=0;
if(Do0832) Dat1|=0x80>>i;
}
for(i=0;i<8;i++) //从低到高取一次数
{
if(Do0832) Dat2|=0x01<<i;
Clk0832=1; //下降沿有效
Clk0832=0;
}
Cs0832=1;
Di0832=1;
Clk0832=1; //数据读取完成,释放所有数据线
if(Dat1==Dat2)
return Dat1; //校验两次数相等,输出
}

void Ke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函数
{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选择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;          //再次判断
                Fen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d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//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Mod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加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        //判断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);//选中位置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停止鸣响,形成按键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5次后退出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ode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&&Mode!=0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状态时按下加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
                Fen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模式设置不同的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L<YL-1)                //绿灯比黄灯小1时,不可以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++;                //绿灯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/100);           //将绿灯拆字后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/10%10);  //将绿灯拆字后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%10);           //将绿灯拆字后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);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指定位置闪烁          下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L<RL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L<255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F<255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3==0&&Mode!=0)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按下减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8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3==0);
                Feng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L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GL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L>GL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L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YL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L>YL+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RL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F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0'+FF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//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LCD管脚声明
sbit LCDRS = P2^0;
sbit LCDRW= P2^1;
sbit LCDE= P2^2;
//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
uchar code Init1[]="welcome to ";
uchar code Init2[]="Lime Hous ";

//LCD延时
void LCDdelay(uint z)
{
  uint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  for(y=10;y>0;y--);
}
//写命令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LCDRS=0;
  LCDRW=0;
  P0=co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写入P0口
  LCDdelay(5);
  LCDEN=1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0;
}
//写数据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
{
  LCDRS=1;
  LCDRW=0;
  P0=d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写入P0口
  LCDdelay(5);
  LCDEN=1;
  LCDdelay(5);
  LCDEN=0;
}
//1602初始化
void Lcd1602_init()
{
  uchar i=0;
  write_com(0x38);//屏幕初始化
  write_com(0x0c);//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
  write_com(0x06);//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
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  write_com(0x80);//设置位置1行1列

  for(i=0;i<16;i++)
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nit1[i]);         //写入一行数据
  }
  write_com(0x80+0x40);//设置位置2行1列
  for(i=0;i<12;i++)
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nit2[i]);         //写入二行数据
  }
}

void Display_1602(uchar G,uchar Y,uchar R,uchar B,uchar Smog)
{
        //绿色值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+2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G/10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G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G%10);

        //黄色值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+7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Y/10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Y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Y%10);

        //红色值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R/10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R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R%10);

        //报警值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B/10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B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B%10);

        //当前值显示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+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Smog/10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Smog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0'+Smog%10);
}

网友A(2017-04-07):
回帖奖励 +1

啥也没说改什么程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啥也没说改什么程序

唉!这些初学者什么也不懂,不肯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学习,就是改好了程序又有什么用?????本站这样的提问实在太多了。

网友C:
赞同楼上的,看这情况都是为了考试或课设,但起得把问题说清楚,什么要求,硬件电路什么样,哪儿没实现吧

网友B:
没头没脑

网友B:
根据楼主上传电路,好像是ADC0832串行AD+1602显示+上下限设置和报警,没有相同案例,但有0832串行AD、1602显示和上下限设置和报警的分层案例,给你参考,至于你上传的冗长程序,我估计是不会有人看的,谁有时间啊?你还是参考正确案例,自己辨析修改吧!
先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。
实例85 ADC0832A-DTXD输出CLK
实例85 ADC0832串行A-D(

实例86 ADC0832串行A-D(虚拟CLK)
实例86

实例67  LCD1602显示屏显示
实例61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。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