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 红色部分怎么改啊 p.c(35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...

楼主(2017-04-07):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~65535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选定义 0 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6  7  8 9
uchar code smg_du[]={0x14,0x27,0x1c,0x45,0x27,0x81,0x84,0x57,0x24,0x05, //        A B  C   D    E   F 不显示
0x06,0xa4,0x9c,0x64,0x8c,0x8e,0xff};  //断码  //数码管位选定义
sbit smg_we1 = P2^0;     //数码管位选定义
sbit smg_we2 = P2^2;
sbit smg_we3 = P2^4;
sbit smg_we4 = P2^6;
uchar dis_smg[8] = {0};
sbit SCL=P1^2;  //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,连接ADC0832SCL脚
sbit DO=P1^3;  //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,连接ADC0832DO脚
sbit CS=P1^0;  //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,连接ADC0832CS脚
uchar shidu;     //湿度等级
uchar s_high = 70,s_low = 25; //湿度报警参数
sbit dianji = P3^5;     //电机IO定义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uint i,j;
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void smg_we_switch(uchar i)
{
    switch(i)
  {
case 0: smg_we1 = 0;  smg_we2 = 1; smg_we3 = 1;  smg_we4 = 1; break;
case 1: smg_we1 = 1;  smg_we2 = 0; smg_we3 = 1;  smg_we4 = 1; break;
case 2: smg_we1 = 1;  smg_we2 = 1; smg_we3 = 0;  smg_we4 = 1; break;
case 3: smg_we1 = 1;  smg_we2 = 1; smg_we3 = 1;  smg_we4 = 0; break;
   }
}
uchar flag_200ms
uchar key_can;   //按键值的变量
uchar menu_1; 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void display()
{
static uchar i;
   i++;
   if(i >= 4)
   i = 0;
   P0 = 0xff;    //消隐
   smg_we_switch(i);   //位选
   P0 = dis_smg;   //段选
   delay_1ms(1);
}
unsigned char ad0832read(bit SGL,bit ODD)
{
unsigned char i=0,value=0,value1=0;
    SCL=0;
    DO=1;
    CS=0;  //开始
    SCL=1;  //第一个上升沿
    SCL=0;
    DO=SGL;
    SCL=1;   //第二个上升沿
    SCL=0;
    DO=ODD;
    SCL=1;     //第三个上升沿
    DO=1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SCL=1;
      SCL=0; //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
      value<<=1;
        if(DO)
         value++;
}
for(i=0;i<8;i++)
{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校验数据
value1<<=1;
if(DO)
value1+=0x80;
SCL=1;
SCL=0;
}
CS=1;
SCL=1;
if(value==value1)    //与校验数据比较,正确就返回数据,否则返回0
     return value;
return 0;
}
uchar key_can;  //按键值
void key()  //独立按键程序
{
static uchar key_new;
key_can = 2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还原
P1 |= 0xf0;
if((P1 & 0xf0) != 0xf0)  //按键按下
{
delay_1ms(1);       //按键消抖动
if(((P1 & 0xf0) != 0xf0) && (key_new == 1))
{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按键按下
key_new = 0;
switch(P1 & 0xf0)
{
case 0xe0: key_can = 1; break;    //得到k2键值
case 0xb0: key_can = 2; break;    //得到k3键值
case 0x70: key_can = 3; break;    //得到k4键值
}
     }
}
else
key_new = 1;
}
void key_with()
{
if(menu_1 == 0)
{   if(key_can == 3)   //手动打开电机
dianji = 0;     //打开电机
if(key_can == 2)
dianji = 1;     //关闭电机
}
if(key_can == 1)  //设置键
{
menu_1 ++;
if(menu_1 >= 3)
{
menu_1 = 0;
}
}
if(menu_1 == 1)   //设置湿度上限
{
if(key_can == 2)
{
s_high ++   //湿度上限值加1
if(s_high > 99)
s_high = 99;
}
if(key_can == 3)
{
s_high --   //湿度上限值减1
if(s_high <= s_low)
s_high = s_low + 1
}
dis_smg[0] = smg_du[s_high % 10];            //取个位显示
dis_smg[1] = smg_du[s_high / 10 % 10];  //取十位显示
dis_smg[2] = 0xef;
dis_smg[3] = 0x26;  //H  0010 0110
}
if(menu_1 == 2)   //设置湿度下限
{
if(key_can == 2)
{
s_low ++    //湿度下限值加1
if(s_low >= s_high)
s_low = s_high - 1;
}
if(key_can == 3)
{
s_low --;   //湿度下限值减1
if(s_low <= 1)
s_low = 1;
}
dis_smg[0] = smg_du[s_low % 10];            //取个位显示
dis_smg[1] = smg_du[s_low / 10 % 10];  //取十位显示
dis_smg[2] = 0xef;
dis_smg[3] = 0xBC;  //L
}
}
void dianji_kongzi()
{
static uchar value,value1;
if(shidu <= s_low)
{
value ++;
if(value >= 2)
{
value = 10;
dianji = 0;       //打开电机
}
}
else

  value = 0;
if(shidu >= s_high)
{
value1 ++;
if(value1 >= 2)
{
value1 = 10;
dianji = 1;       //关机电机
}
}else
value1 = 0;
}
void main()
{
delay_1ms(100);
P0 = P1 = P2 = P3 = 0xff;   //初始化IO口
{
key();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if(key_can < 10)
{
key_with();   //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
}
flag_200ms ++;
if(flag_200ms >= 200)
{
flag_200ms = 0;
P0 = 0xff;    //消隐
if(menu_1 == 0)
{
shidu = ad0832read(1,0); //读出湿度
shidu = shidu * 99 / 255;
dis_smg[0] = 0xff;  //
dis_smg[1] = smg_du[shidu % 10]; //取湿度的个位显示
dis_smg[2] = smg_du[shidu / 10 % 10]     //取湿度的十位显示
dis_smg[3] = 0XFF;
}
dianji_kongzi();  //电机控制函数
}
display();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delay_1ms(1);
}
}

网友A:
uchar flag_200ms
uchar key_can;   //按键值的变量
uchar menu_1; 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
提示很明显了啊,uchar flag_200ms少个分号

楼主:
但是加上后错误更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har flag_200ms
uchar key_can;   //按键值的变量
uchar menu_1; 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
但是加上后错误更多   求指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少了分号
2、变量重复定义

没重复定义啊   而且加了分号后 一堆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