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104E单片机使用PWM输出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还可以做呼吸灯

楼主:
STC15F104E单片机  控制呼吸灯 电机

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51hei科技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实 验 名                 : PWM调速直流电机试验
* 实验说明       : 使用PWM输出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
* 连接方式       : 见连接图
* 注    意              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
//--定义使用的IO口--//
sbit PWM=P3^4;
sbit ANJIAN=P3^2;
//--定义一个全局变量--//
unsigned char timer0;
unsigned int Key=0;
unsigned int ZKB=0;
void Time0_Init();
void Init0_Init(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0_Init();
        Time0_Init();

        if(Key=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1:  ZKB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ZKB=4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ZKB=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0>100)  //PWM周期为100*0.5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0 < ZKB)        //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Init0_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外部触发中断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0_Init()
{
        // IT0=0;       //低电平触发
   IT0=1;       //下降沿触发
   EA=1;
   EX0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Time0_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0_Init()
{
     TMOD = 0x00; //选择模式0  13位计数 最大计数8192
    //TH0=0x1C;   //12.000M  预装初值
    //TL0=0x18;
           TH0 = (8192 - 1000)/32;
           TL0 = (8192 - 1000)%32        ;
     IE = 0x8A;   //中断
     TR0  = 1;    //开启T0定时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INT0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外部触发中断0的中断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counter0(void) interrupt 0  using 1
{

   EX0=0;   //关外部中断
         if(ANJIAN==0)
         {
      Key++;   //按键次数
         }
   EX0=1;   //开外部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Time1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0zd(void) interrupt 1      //3定时器1的中断号  1定时器0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1 2外部中断2  4串口中断
{

//        TH0 = 0xFE;  //重新赋初值
//        TL0 = 0x0C;

下载:

网友A(2017-11-08):
最近正在接触stc15f104,感谢楼主

网友A:
连接图好像没有附上?

网友B(2018-05-25):
这程序不能用

网友C(2018-09-06):
感谢楼主很好,学习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