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双串口中断收发源程序

楼主:
#
双串口中断收发源代码: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Mobile: (86)13922805190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Fax: 86-0513-55012956,55012947,55012969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Tel: 86-0513-55012928,55012929,55012966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--- QQ:  800003751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,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define MAIN_Fosc                22118400L        //定义主时钟

#include        "STC15Fxxxx.H"

#define                Baudrate1        115200UL
#define                Baudrate2        115200UL

/*************        功能说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

双串口全双工中断方式收发通讯程序。

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,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       UART1_BUF_LENGTH        32
#define        UART2_BUF_LENGTH        32

u8        TX1_Cnt;        //发送计数
u8        RX1_Cnt;        //接收计数
u8        TX2_Cnt;        //发送计数
u8        RX2_Cnt;        //接收计数
bit        B_TX1_Busy;        //发送忙标志
bit        B_TX2_Busy;        //发送忙标志

u8         idata RX1_Buffer[UART1_BUF_LENGTH];        //接收缓冲
u8         idata RX2_Buffer[UART2_BUF_LENGTH];        //接收缓冲

void        UART1_config(u8 brt);        //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.
void        UART2_config(u8 brt);        //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无效.
void         PrintString1(u8 *puts);
void         PrintString2(u8 *puts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main(void)
// 描述: 主函数。
// 参数: none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P0M1 = 0;        P0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1M1 = 0;        P1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2M1 = 0;        P2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3M1 = 0;        P3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4M1 = 0;        P4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5M1 = 0;        P5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6M1 = 0;        P6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P7M1 = 0;        P7M0 = 0;     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
        UART1_config(1);        //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.
        UART2_config(2);        //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无效.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全局中断

        PrintString1("STC15F2K60S2 UART1 Test Prgramme!\r\n");        //S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
        PrintString2("STC15F2K60S2 UART2 Test Prgramme!\r\n");        //SUART2发送一个字符串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TX1_Cnt != RX1_Cnt) && (!B_TX1_Busy))        //收到数据, 发送空闲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 = RX1_Buffer[TX1_C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X1_Busy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TX1_Cnt >= UART1_BUF_LENGTH)        TX1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TX2_Cnt != RX2_Cnt) && (!B_TX2_Busy))        //收到数据, 发送空闲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BUF = RX2_Buffer[TX2_Cn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X2_Busy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TX2_Cnt >= UART2_BUF_LENGTH)        TX2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PrintString1(u8 *puts)
// 描述: 串口1发送字符串函数。
// 参数: puts:  字符串指针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PrintString1(u8 *puts)
{
    for (; *puts != 0;        puts++)           //遇到停止符0结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*puts;
                B_TX1_Busy = 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B_TX1_Busy)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PrintString2(u8 *puts)
// 描述: 串口2发送字符串函数。
// 参数: puts:  字符串指针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PrintString2(u8 *puts)
{
    for (; *puts != 0;        puts++)           //遇到停止符0结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2BUF = *puts;
                B_TX2_Busy = 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B_TX2_Busy)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SetTimer2Baudraye(u16 dat)
// 描述: 设置Timer2做波特率发生器。
// 参数: dat: Timer2的重装值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      SetTimer2Baudraye(u16 dat)
{
        AUXR &= ~(1<<4);        //Timer stop
        AUXR &= ~(1<<3);        //Timer2 set As Timer
        AUXR |=  (1<<2);        //Timer2 set as 1T mode
        TH2 = dat / 256;
        TL2 = dat % 256;
        IE2  &= ~(1<<2);        //禁止中断
        AUXR |=  (1<<4);        //Timer run enable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       UART1_config(u8 brt)
// 描述: UART1初始化函数。
// 参数: brt: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      UART1_config(u8 brt)
{
        /***********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2 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brt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S1 BRT Use Timer2;
                SetTimer2Baudraye(65536UL - (MAIN_Fosc / 4) / Baudrate1);
        }

        /*********** 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AUXR &= ~0x01;                //S1 BRT Use Timer1;
                AUXR |=  (1<<6);        //Timer1 set as 1T mode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~(1<<6);        //Timer1 set As Timer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~0x30;                //Timer1_16bitAutoReload;
                TH1 = (u8)((65536UL - (MAIN_Fosc / 4) / Baudrate1) / 256);
                TL1 = (u8)((65536UL - (MAIN_Fosc / 4) / Baudrate1) % 256);
                ET1 = 0;        //禁止中断
                INT_CLKO &= ~0x02;        //不输出时钟
                TR1  = 1;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SCON = (SCON & 0x3f) | 0x40;        //UART1模式, 0x00: 同步移位输出, 0x40: 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, 0x80: 9位数据,固定波特率, 0xc0: 9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//        PS  = 1;        //高优先级中断
        ES  = 1;        //允许中断
        REN = 1;        //允许接收
        P_SW1 &= 0x3f;
        P_SW1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UART1 switch to, 0x00: P3.0 P3.1, 0x40: P3.6 P3.7, 0x80: P1.6 P1.7 (必须使用内部时钟)
//        PCON2 |=  (1<<4);        //内部短路RXD与TXD, 做中继, ENABLE,DISABLE

        B_TX1_Busy = 0;
        TX1_Cnt = 0;
        RX1_Cnt = 0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       UART2_config(u8 brt)
// 描述: UART2初始化函数。
// 参数: brt: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无效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      UART2_config(u8 brt)        // 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无效.
{
        if(brt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tTimer2Baudraye(65536UL - (MAIN_Fosc / 4) / Baudrate2);

                S2CON &= ~(1<<7);        // 8位数据, 1位起始位, 1位停止位, 无校验
                IE2   |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中断
                S2CON |= (1<<4);        //允许接收
                P_SW2 &= ~0x01;
                P_SW2 |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2 switch to: 0: P1.0 P1.1,  1: P4.6 P4.7

                B_TX2_Busy = 0;
                TX2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RX2_Cnt = 0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UART1_int (void) interrupt UART1_VECTOR
// 描述: UART1中断函数。
// 参数: nine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UART1_int (void) interrupt UART1_VECTOR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    RX1_Buffer[RX1_Cnt] = SBUF;
                if(++RX1_Cnt >= UART1_BUF_LENGTH)        RX1_Cnt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B_TX1_Busy = 0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函数: void UART2_int (void) interrupt UART2_VECTOR
// 描述: UART2中断函数。
// 参数: nine.
// 返回: none.
// 版本: VER1.0
// 日期: 2014-11-28
// 备注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UART2_int (void) interrupt UART2_VECTOR
{
        if((S2CON & 1)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2CON &= ~1;        //Clear Rx flag
                RX2_Buffer[RX2_Cnt] = S2BUF;
                if(++RX2_Cnt >= UART2_BUF_LENGTH)        RX2_Cnt = 0;
        }

下载:

网友A(2022-09-12):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Record.h"

uint8_t Rcv_Buf[RCV_LENGTH];
uint8_t Snd_Buf[SND_LENGTH];

volatile uint8_t        recvbyte=0;
uint8_t RcvFlag = 0;

volatile uint16_t         ScanTimeMs;
volatile uint16_t SysOverTime;
uint8_t InitStartEnable;

uint8_t SendAdd;

uint16_t SysCallStatus1=0;
uint16_t SysCallStatus2=0;

uint16_t SysCallStatus1Bak=0;
uint16_t SysCallStatus2Bak=0;
uint16_t alarm = 0;

bit MyAddStart;
bit Over1min;

bit OverTimeFlag;

bit OtherMaster;
bit OtherMasterChecked;

volatile uint16_t DisableSendTimeMs;

volatile uint16_t u16_OverTimeMs;

void UART1_ISR() interrupt 4 using 1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    SysOver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UartErr = 0;
                Rcv_Buf[recvbyte] = SBU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Rcv_Buf[0] == 0x5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byte++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Rcv_Buf[recvbyte-1]==0x0a) && (Rcv_Buf[recvbyte-2]==0x0d))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帧尾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v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位接收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byt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下标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Uart1_Init(void)
{
//        SCON = 0x50;
//        TMOD &= 0x0f;
//
//        TH1 = BAUD>>8;
//        TL1 = BAUD;
//
//        TR1 = 1;
//        AUXR |= 0x40;
//         ES = 1;
//        EA = 1;
//
//
//        RS485_Rcev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AUXR &= ~0x01;                //S1 BRT Use Timer1;
                AUXR |=  (1<<6);        //Timer1 set as 1T mode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~(1<<6);        //Timer1 set As Timer
                TMOD &= ~0x30;                //Timer1_16bitAutoReload;
                TH1 = (uint8_t)(BAUD >> 8);
                TL1 = (uint8_t)BAUD;
        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禁止Timer1中断
//                INT_CLKO &= ~0x02;        // Timer1不输出高速时钟
        //        INT_CLKO |=  0x02;        // Timer1输出高速时钟
                TR1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运行Timer1

        SCON = (SCON & 0x3f) | (1<<6);        // 8位数据, 1位起始位, 1位停止位, 无校验
//        PS  = 1;        //高优先级中断
        ES  = 1;        //允许中断
        REN = 1;        //允许接收

//        if(MasterAdd !=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AddStart = 0;
//        }

        OtherMaster = 1;
        OtherMasterChecked = 0;
        DisableSendTimeMs = 0;

        SysOverTime = 0;
        Over1min = 0;

        RS485_RcevEnable();
}
void UART1_Send_Char(unsigned char c)
{
        RS485_SendEnable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BUF = c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 = 0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485_RcevEnable();
}
void UART1_Send_String(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_Char(*s++);
        }
}
void UART1_Send_Int(unsigned int c)
{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c/10000+0x30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c%10000/1000+0x30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c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c%100/10+0x30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c%10+0x30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0x0d);
        UART1_Send_Char(0x0a);
}
void UART1_Send_Buf(unsigned char *s,unsigned char len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_Char(s[i]);
        }
}

void UART_Timer_Ms(void)
{
        SysOverTime++;
        if(SysOverTime > 1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Err = 1;
                MyAddStart = InitStartEnable;
                ScanTimeMs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MyAddStar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anTimeMs++;
请教一下,这个程序中初始波特率是多少呢

网友B(2019-08-07):
标记,下载测试下

网友C(2019-07-01):
非常感谢,正在被这个串口2收发问题困扰,赶紧下下来测试。

网友D(2019-05-24):
谢谢分享,收获很大

网友E(2018-11-27):
谢谢提供,测试看看...

网友F(2018-09-29):
谢谢分享,正在找相关资料呢!

网友G(2018-07-12):
谢谢分享,帮助很大,谢谢

网友H(2018-05-29):
引用 网友I:
谢谢分享,初学很懵逼

要测试下这个可不可以用

网友I:
谢谢分享,初学很懵逼

网友J(2017-12-28):
我正要找 这个,可不可以用?

网友K:
我要测试下这个可不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