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烟雾报警系统 原理图 源代码

楼主(2017-04-07):
51单片机的烟雾报警系统原理图:

51单片机源代码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sfr P1ASF = 0x9D;
sfr ADC_CONTR = 0XBC;
sfr ADC_RES = 0xBD;
sfr ADC_RESL = 0xBE;
void adc_init()
{
        P1ASF=0x03;//选择adc通道为p1.0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//ADC_POWER=1; CHS2,1,0为0,用p1.0作为输入。SPEED1,0为0,540个时钟,
        ADC_CONTR=0x80;

}

unsigned int read_adc1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ywdata;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CONTR=0x88;//开启adc测量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 & 0X10));//查询数据标志位
        ADC_CONTR &= ~0X10; //软件清0
        ywdata |= ADC_RES;
        ywdata <<= 2;
        ywdata |= ADC_RESL;
        ADC_CONTR&=0x7f;  //关闭电源
    return ywdata;
}
unsigned int read_adc2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ywdata;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CONTR=0x89;//开启adc测量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 & 0X10));//查询数据标志位
        ADC_CONTR &= ~0X10; //软件清0
        ywdata |= ADC_RES;
        ywdata <<= 2;
        ywdata |= ADC_RESL;
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&=0x7f;  //关闭电源
    return ywdata;
}

原理图下载:

网友A:
代码怎么不全

网友B(2018-04-25):
我用的12864显示屏该怎么改啊

网友C:
很好,正好在看51单片机怎么编程   可以参考下

网友D:
还是很可以的

网友E(2018-12-13):
这个是不是需要蜂鸣器和温度传感器呀

网友F:
非常棒的想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