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如何编程控制限位开关来控制电机的转动

楼主(2017-04-07):
请问各位大咖:51单片机如何编程控制限位开关来控制电机的转动,需要思路,更希望有代码参考

网友A:
1、把限位开位当作按键
2、把所学的驱动LED灯的方法,改成驱动继电器
3、把继电器当作开关,去开关电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把限位开位当作按键
2、把所学的驱动LED灯的方法,改成驱动继电器
3、把继电器当作开关,去开关电机。

就楼主的提问,也就这个回答比较合适了!

楼主:
没有使用继电器,用了L298N驱动模块驱动电机

网友C:
把限位开关当成学习板是的按键就行

网友D:
限位开关直接就控制了,干嘛弄那么复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限位开关直接就控制了,干嘛弄那么复杂

限位开关控制了,电机控制不了啊

网友E(2018-03-24):
限位开关当作按键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