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2303芯片转换USB信号输出到LED灯上电路设计

楼主(2017-04-07):
从电脑通过USB口发出一个数据,通过PL2303转换,再输入给LED灯,LED灯由NPN型9013三极管控制驱动。电路该怎么设计?

网友A:
LED灯有接收PL2303信息的功能吗?

网友B:
单利用你描述里的器件恐怕不好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D灯有接收PL2303信息的功能吗?

就是一个可见光通信系统发射端设计,用PL2303把USB信号转换为TTL信号,加到LED灯上,LED用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