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我的gps可以和单片机通信,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没问题,可以定位,为什么不...

楼主(2017-04-08):
各位大神,我的gps可以和单片机通信,通过测试软件测试没问题,可以定位,为什么不能将gps定位的信息在lcd1602上进行显示,只能够显示写的开机问候语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网友A:
原因是你写的程序不行。

网友B:
1.确定波特率正确,你可以试下9600波特率发个数给电脑看能不能收到
2.程序可以用官方给的1602的例程

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做这个,我之前也是只能显示开机问候语,但我是波特率不对,现在已经没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也在做这个,我之前也是只能显示开机问候语,但我是波特率不对,现在已经没问题了

程序我就用的那个,例程,波特兰我就用的是9600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程序我就用的那个,例程,波特兰我就用的是9600啊

你能把那个程序main函数发给我吗?那个主函数有个错误,我现在没有那个程序

网友C:
你好,我们是专业GPS模块解决方案提供商-HTGNSS。以上问题您可联系我们18682006237 扣扣23728847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