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数据对齐 ----- ADS1.2编译

楼主(2017-04-08):
一、问题来源
且看下面一段代码:
char    buff[8] = {0x12, 0x34, 0x56, 0x78, 0x9a, 0xab, 0xbc, 0xcd};
int      v32, *p32;
short   v16, *p16;
p32 = (int*)&( buff[1] );
p16 = (short*)&( buff[1] );
v32 = *p32;
v16 = *p16;
我们来看看在ADS1.2编译后,执行的结果如下:
v32 = 0x12785634
v16 = 0x1234
不管数据模式是大端结构,还是小端结构,结果都不对。
二、分析原因
默认情况下,ADS编译器使用的是数据类型的自然边界对其方式。数据的自然对其方式是指:如果该数据类型是n个字节的,那么该数据类型就按n字节对齐。例如:
    1.、Usigned char 是1字节的,那么数据就按1字节对齐。
定义两个变量如下: usigned char  a08,b08;
如果a08所在的地址为,0x80000002,则b08所在的地址为0x80000003,两个变量是连续分配的。
    2、Usigned short 是2字节的,那么数据就按2字节对齐。
              定义两个变量如下: usigned char   a0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igned short  a16;
            如果a08所在的地址为0x80000002,那么a16所在的地址为0x80000004,a16不会分配到0x80000003,默认情况下,编译器为usigned short类型的变量分配到2的倍数的地址处。
    2、usigned long 是4字节的,那么数据就按4字节对齐。
              定义两个变量如下: usigned char   a0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igned long   a32
            如果a08所在的地址为0x80000005,那么a16所在的地址为0x80000008,a32不会分配到0x80000006,默认情况下,编译器为usigned long类型的变量分配到4的倍数的地址处。
三、解决办法
  如果我们想要让编译器不使用自然边界对齐,让任何类型的变量都紧接着上一变量的地址进行分配,可以使用__packed关键字。
四、使用__packed的注意事项
1、__packed 对局部变量无效。
2、声明为__packed 的变量,必须使用__packed 的指针变量来指向其地址。
   如:
      __packed  u16  u16a;
      __packed  u16  *pu16;
      pu16 = (u16 *)&u16a;
3、声明为__packed 的结构
      声明为__packed 的结构仅仅
4、声明为__packed 的结构变量
五、后记
以上内容未经测试,由ADS编译器手册及相关资料理解总结所得。
不建议使用__packed 来节省数据大小,因为这需要付出减低执行效率和浪费代码空间的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