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甲醛传感器测试浓度

楼主:
怎么把烧录在单片机上的程序下载到 甲醛传感器上 现在就找了一个程序烧录在单片机上了 显示的浓度   怎么调试 怎么检测 接下来改怎么弄求大神指导

22

22

网友A(2017-04-08):
大神们帮忙看看

网友A:
程序烧录在51单片机上了它的浓度一直不变 接下来 该怎么弄让他能测试浓度 和接法

网友B:
 甲醛传感器(CH2O传感器)  产品精度高,稳定性好,响应时间快,气体传感器
CH2O/S-10,CH2O/C-10
S-10
测量范围:0~10ppm
最大负载:50ppm
工作寿命:空气中3年
输出信号:1200±300nA/ppm 1)
          800±200nA/ppm 2)
分辨率:0.05 ppm
温度范围:-20°C to 45°C
响应时间(T90):﹤50sec
湿度范围:15%to90%
基准线:-2ppmto0ppm
典型信号漂移:﹤2% signal loss/months
推荐加载电阻:10 Ohm
偏置电压:不需要

网友C(2017-05-15):
你甲醛传感器怎么接的啊?能给我看看嘛

网友D(2017-12-31):
你这个传感器不是串口的吧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
这种模块输出的是2位TTL电平,只能表示:00无污染、01轻度污染、10中度污染、11重度污染。无法通过单片机显示连续的浓度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