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时钟按键问题

楼主:
//s1加键,s2减键,s3设置键,knum是设置键按下的次数
//现在加,减调节都正常;
//现在想在按下设置键,对时后过几秒钟使时钟自行启动走;
//后面写了一段程序,按下设置键不做任何操作过10秒启动时钟走时,
//现在问题是按下设置键,按加、减键调时,如果从1加到59,时间没对好就启动时钟走时了,怎么做才能使时间对好后过几秒自动启动走时呢?
void keysc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函数
{
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,这句后面不能加分号,不然按键按下所以数码管会灭,松手后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fen,miao);        //加上这句,按键按下对应的位置就会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//写保护取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miao,0x80); //  写秒80,时钟停止走时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num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miao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//保护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num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调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fen,miao);        //加上这句,按键按下就会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fen/10*16+fen%10;                //转为16进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0x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fen,fen);        //写入13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s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出时间,然后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fen,miao);        //加上这句,按键按下就会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fen/10*16+fen%10;                //转为16进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x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fen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s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if(knum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fen,miao);        //加上这句,按键按下就会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shi/10*16+shi%10;                //转为16进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0x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shi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s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hi,fen,miao);        //加上这句,按键按下就会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shi/10*16+shi%10;                //转为16进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x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shi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sf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knum!=0 )        //在设置状态下,x秒钟不做任何操作,则自动退出设置状态,时钟启动,走时。

        {

          if( (s1!=0)&&(s2!=0)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if(zs==1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按键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miao,0x00); //写秒0,时钟启动,走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//保护启动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emer2() interrupt 3      //50毫秒中断
{
  TH1=(65536-46080)/256;
  TL1=(65536-46080)%256;
  ss1++;
  if(ss1==20)       //到1秒
  {
          ss1=0;
          zs++;
  }

}

网友A(2017-04-08):
先给你2个案例看看,其中有你需要的东东。
先Proteus仿真,确认有效。
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)

实例91

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(LED数码管显示)
实例93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和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,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给你2个案例看看,其中有你需要的东东。
先Proteus仿真,确认有效。
实例91 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( ...

例子里没有我想要的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例子里没有我想要的哦

你的问题是:“按下设置键,按加、减键调时,如果从1加到59,时间没对好就启动时钟走时了,怎么做才能使时间对好后过几秒自动启动走时呢?”
我推荐的案例是:按加、减键调时,时钟照常运行,根本就不需过几秒再启动。
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,确认有效,再去找程序源代码。不过,我先告诉你: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

网友C:
不知道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