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中RST引脚是灰色的,为什么?

楼主(2017-04-08):
请问程序运行后RST引脚为什么会是灰色的?
我知道灰色是不确定的意思,但为什么是灰色的,我P0口也接了上拉电阻了
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A:
阻值有问题?

楼主:
R1和R2是1k,排阻是10K,应该都是正确的

楼主:
哪位同仁在帮忙看看,接线没有问题的

网友B:
RST是复位电路,proteus中自己默认带着复位电路,不需要管他,接上复位电路是可以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ST是复位电路,proteus中自己默认带着复位电路,不需要管他,接上复位电路是可以用的

就是用不了啊,我用I/O口接出一个LED灯,写了测试程序进去,灯亮不了的
我在另外的仿真图中可以用的,就是这个用不了,很奇怪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回复的朋友

网友C:
接线还真有问题呢,,你这没有上拉,下拉了,R1串联按键,相当于断开了,对RST没有起到上拉作用,反到是R2,直接和RST串接,R2接地,在实际电路中是下拉了。
另外,上、下接电阻最好4.7K或10K,1K有点小了。
附上一张标准的复位电路:

网友D:
你这样接R1和R2那要那个开关有什么用呢?不管是关闭还是打开开关,好像没什么影响。

网友E:
复位电路电阻设置为510R,复位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回复的朋友

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我再使用proteus是有时也遇到类似问题。看各位的回复都不得要领,想知道原因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我再使用proteus是有时也遇到类似问题。看各位的回复都不得要领,想知道原因

这应该是下拉电阻太大,Protues中电平格式除VH(红)和VL(蓝)外还有其他类型,用电压探针连上去,仿真时会显示相应格式。

网友G:
查了一下资料(表示状态):
状态类型    关键字   说明
电源高态    PHI      电源高逻辑
强电高态    SHI     主动输出高逻辑
弱电高态    WHI    被动输出高逻辑
悬空态       FLT     悬空输出-高阻
未定义态    WUD   与模拟电压混联
竞争态       CON    与数字电压冲突
弱电低态    WLO    被动输出低逻辑
强电低态    SLO     主动输出低逻辑
电源低态    PLO     电源低逻辑
灰色时若能运行时不影响,不能运行时,进行电气规则检查。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