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RM点亮一个led并闪烁

楼主(2017-04-08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led.c:  用ARM点亮一个led并闪烁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LPC21xx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数名: delay()
**描述: 软件延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 (void)  {
  unsigned volatile long i,j;
  for(i=0;i<60000;i++)
  for(j=0;j<5;j++)
  ;
}
int main(void) {
  PINSEL0 = 0; /*设置引脚为GPIO */
  IO0DIR = 0x000001;   /*将P0.0设置为输出 */
  IO0SET = 0x000001;   /*将P0.0置1,也就是让led灭 */
  while (1)  {
        IO0CLR= 0x00000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IO0SET= 0x000001;
        delay();
  }
}

网友A:
没下载,装到哪个类型的单片机比较实用呢

网友B:
测试一枚,通过写入0或1,可以验证功能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