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V的C51驱动3.3V的12864如何匹配?

楼主(2017-04-08):
如题,若要C51驱动3.3V的LCD,其PIN脚与LCD的pin之间是串个电阻就行吗,电阻多大为宜?

网友A:
用电阻分压 或者串联两个硅二极管

网友B:
二楼的说法是错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二楼的说法是错的

怎么错了?

网友C:
看一下LCD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,如果是5V以上,直接接上,没问题,可以正常通信的,这事我干过。

网友D:
最好使用稳压芯片,不然不稳定;如果要将就,就用稳压二极管

网友B:
二极管压降0.7V是有条件的,需要流过稍大的电流。(二极管特性图上有)。
如果:LCD是玻璃屏,则是电容性负载,且驱动电流极小,正向电流不足产生0.7V压降,能有0.1V就不错了。
如果是模块屏,串两个二极管,5V输入时的确会降至3.6V。但输入0V时,却不能保证有逻辑上是0输入!因为这时,二极管反向,不通,相当于输入端开路,这时逻辑上是0是1不能确定,与块的输入电路有关。即不一定是0。比如MOS门电路,输入开路就相当于1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二极管压降0.7V是有条件的,需要流过稍大的电流。(二极管特性图上有)。
如果:LCD是玻璃屏,则是电容 ...

嗯, 欠考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