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应的电笔制作原理图

楼主(2017-04-08):
大家用过感应的电笔吧,我喜欢用那种感应的和氖泡的合二为一的那种,用着很方便.大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,很简单的.

原理图如下:

网友A:
基极要不要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防止击穿

网友B(2017-08-03):
看起来还不错

仿真图

仿真图

网友B:
PCB结构图

PCB

PCB

网友B:
1M电阻太难找了,我把电阻降为10k,但是,二极管低亮,最终VDD扩大到9V才一切正常,用了3个纽扣电池。这是升级。

仿真图

仿真图

网友B:
新的PCB结构图

新的PCB结构图

新的PCB结构图

网友C:
找线方便。灵敏度要调试好。

网友D:
当时在黎明公司邮过一个,就是换电池太方便,电池固定不牢,怕震动。

网友E(2018-04-15):
太费电,没3V?

网友F(2019-06-30):
引用 网友B:
1M电阻太难找了,我把电阻降为10k,但是,二极管低亮,最终VDD扩大到9V才一切正常,用了3个纽扣电池。这是 ...

2个三级管是达不到供电要求的,用三个三级管比较好,串联2个小电容效果更佳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太费电,没3V?

用三个三级管接近3v,2个三级管电压不足,所以发光二级管低亮

网友G:
不太实用,我用驻极体咪头配合三极管设计制作的要实用一些,电池使用4.2V的锂电池也比较容易得到。可以利用淘汰的手机电池或者购买微型锂电池。非常实用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不太实用,我用驻极体咪头配合三极管设计制作的要实用一些,电池使用4.2V的锂电池也比较容易得到。可以利用 ...

三个三级管,3v足够用,原来我用二个三级管耗电好快,只看见微微亮点,我的发光二级管采用七彩的,原来二个三级管带不动七彩

网友H(2019-09-16):
谁做出实物了

网友I(2021-12-09):
引用 网友G:
不太实用,我用驻极体咪头配合三极管设计制作的要实用一些,电池使用4.2V的锂电池也比较容易得到。可以利用 ...

这个更好,我用3DJ6试过类似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