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电源对max232的干扰,求助

楼主(2017-04-08):
调试一新设备,通讯上一直很好,今天出现个干扰问题,求助
pc上插一块串口扩展卡,pci接口,扩展两个串口,用于同两块控制板通讯,每个控制板上都有89s52,max232
usb转485用于pc控制变频电源
单只启动变频电源后:
情况1:pc串口会收到20--40个&HFF,不在有干扰数据进入串口
情况2:串口不断收到&HFF,但收到的频率并不是太快,不会影响到pc端程序的运行
情况3:串口不断收到&HFF,而且接受的频率很快,严重影响到pc端程序的运行
以上前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大。
变频启动后,如果是上面的前两种情况,此时pc向下位机发送命令,下位机能正确执行并向pc发送数据
但接着就会发生和上面情况3相同的情况,而后再向下位机发送命令也仍会被正确执行,也仍会向pc发送
数据帧,但数据帧前后有大量的&HFF,pc无法正常接受下位机的返回。
max232用的典型电路
干扰时,拔下usb转485,干扰消失,,,拔下下位机的232接线,无干扰数据进入串口
用示波器看Tin,始终5V高电平无干扰,,,Tout,-5v,只有些小毛刺,但应该不能引起这么大的干扰
没有干扰时Tout也是-5v
求助呀

网友A:
串口芯片没有问题吧。确定干扰来自MXA232前还是后

网友B:
我觉得可以串一下磁环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