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智能电动百叶窗 proteus仿真和源程序

楼主:
智能电动百叶窗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:

电动机部分用l298n驱动电机正反转:

51单片机源程序:
//题目:智能电动百叶窗
//要求:两种模式
//模式一:自动模式:通过光敏电阻检测进光量,使电机正反转 ,同时使LED亮
//模式二:手动模式,两个按键分别控制电机正反转
//两个限位开关限制电机转动,中断0切换控制模式
//收获:在使用if。。。 else 时如果多个选择模式应使用if else 而不是if   if   else  这时后面的else仅仅与
//前一个if配对,第一个if就失去了意义
//2,数据处理还是要注意,不要混淆
//3,不同模式时要先相互独立分析再分析其共性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"I2C.h"
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(unsigned char chn);//PCF8591读取光敏电阻电压值
unsigned char  M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//数码管显示当前值0-83
void System_Init();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bit flag=0;//模式选择
sbit LED=P2^0;
sbit IN1=P2^6;           //电机
sbit IN2=P2^7;
sbit K2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控制正反转
sbit K3=P3^4;
sbit xianwei1=P3^6;           //限位开关
sbit xianwei2=P3^7;
void main()
{
  unsigned char val;
  System_Init();
  while(1)
  {
    val=(char)(GetADCValue(0)/3);
        P1=M[val/10];
        P0=M[val%10];
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xianwei1=1;
          xianwei2=1;
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if((val<30)&&(xianwei1==1)) //0-30
          {IN1=1;IN2=0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传
          else if((val>50)&&(xianwei2==1)) //50-80
          {IN1=0;IN2=1;}                //反转
          else

单片机智能电动百叶窗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程序下载:

网友A(2017-06-05):
这个不合适,打开有问题呢

网友B(2020-06-28):
感谢楼主分享,解决很大问题

网友C(2020-09-22):
程序有问题谁知道咋搞

网友D(2021-09-29):
非常好用的程序和仿真,非常有帮助

网友E:
如果增加无线模块,那才真正智能的家居生活了

网友F(2025-12-03):
有没有总电气原理图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