己做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加LCD12864显示,可以正常显示,但是为什么连续开关之后就不...

楼主:
自己做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加LCD12864显示,可以正常显示,但是为什么连续开关之后就不显示了,需要等一会才能正常显示?

网友A(2017-04-09):
需要看你程序和原理图才能找原因

网友B:
看看你的程序

网友C:
这样提问??

网友D:
最小系统P0口有没有上拉电阻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最小系统P0口有没有上拉电阻?

没用p0口。

网友E:
,程序是百度的,没有问题的。原理图是用proteus画的,大概就是这样

网友F:
如图复位电路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,连续地开关电路出现上述情况实属正常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如图复位电路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,连续地开关电路出现上述情况实属正常

那为什么我把正极直接与晶振电路连接,就可以很快显示出来?是不是说明我的电路电流太小?请教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