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LCD1602滚动显示内容源程序

楼主(2017-04-09):
单片机LCD实现以下功能在两行逐字显示内容后滚动显示
#include<reg52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sbit rs=P2^6;
sbit rw=P2^5;
sbit e=P2^7;
uint8 a[16]="zheeeg ti wwi    ";
uint8 b[27]="ze asfeng xe xi 1w284g50hb6 ";
void delay(uint16 i)  //1us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void wrc(uint8 c)  /*写命令*/
{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rs=0;  //选择发送命令
        rw=0;  //选择写入
        e=0;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P0=c;        //放入命令
        e=1;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delay(10); //保持时间
        e=0;
        /*
        P0=c<<4;
        e=1;
        e=0;*/       //四位的LCD要加上
}
void wrd(uint8 dat)           /*读命令将数据写在LCD上*/
{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rs=1;         //选择输入数据
        rw=0;        //选择写入
        e=0;  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P0=dat;         //写入数据
        e=1;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delay(10);//保持时间
        e=0;
        /*
        P0=dat<<4;
        e=1;
        e=0;           //四位的LCD要加上
        rs=0;*/
}
void init()          /*初始化设置*/
{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/*wrc(0x32);
        wrc(0x28);
        wrc(0x28);        */        //四位的LCD要加上
        wrc(0x38);         //8位数据总线,显示两行,5*10点阵
        wrc(0x0c);
        wrc(0x01);
}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int8 i;
        wrc(0x00+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d(a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00);
        }
        wrc(0x40+0x80);
        for(i=0;i<2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d(b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00);
        }
        wrc(0x07);         //每写一个数据屏幕就要右移一位,就相对于数据来说就是左移了;
/*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c(0x00+0x8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d(a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00);        //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。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  */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7-11-20):
有仿真图吗

网友B(2018-01-06):
1602什么都没显示

网友C:
背光太亮了,现实的字符都看不到了,不过还是可以用的,挺不错的程序。

背光太亮了,现实的字符都看不到了,不过还是可以用的,挺不错的程序。

背光太亮了,现实的字符都看不到了,不过还是可以用的,挺不错的程序。使用了
指令码。让我忽然发现,原来循环左移右移也没那么难,就只是加了一行指令而已。
同时,可以使1602显示的内容量大大增加。

网友D:
编译显示'array[]': string out of bounds(“[]数组”:字符串越界)是那里有门题?

网友E(2018-07-21):
试了一下,好像没有效果。。

网友F(2019-11-23):
改动了一下用着还不错C:\Users\wangdi\Desktop\捕获.P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