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现定时控制和光照经AD 转换后控制电机 求大神给个思路

楼主(2017-04-09):
我要实现定时控制和光照经AD 转换后控制电机,这两个功能同时实现 ,这两个功能分开写我都会,但写在一起我在主函数MAIN呢出现了问题 ,求给位给我个思路。

网友A:
设置定时间隔,再设一个时间标志位,比如3秒,在主函数中判断,3秒到了就AD采样,然后根据采样结果控制电机,还好吧

网友B:
就像1楼说的那样,控制AD采样频率或者把AD放到定时器里

网友C:
你是光照条件优先还是定时优先?

当光照满足时,检查定时是否符合。“与”的关系,光照优先。

或者当定时满足时,光照是否符合。“与”的关系,定时优先。

或者任一条件满足时。“或”的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