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信接收与发送字符串问题

楼主(2017-04-09):
我的目的是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串k+25,单片机接收到该字符串后,发送给电脑25这两个字符;单片机虽然接受到了该字符串,但是发送到电脑时总是+2
这两个字符。我在发送函数里已经用for(j=2;j<4;j++)来限制只发送25这两个字符了,可是现在一直发送+2这两个字符,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吧,谢谢了
下面是我写的程序
下面是串口助手调试情况:

网友A:
感觉你的波特率设置不对。晶振是多少?
你电脑界面上选的是“STC89C/LE52RC”,但是STC官方给出的如下: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&= 0xB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时钟为Fosc/12,即12T
        AUXR &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
        TL1 = 0xE8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
(11.0592晶振)

网友B:
来,试试我这个
#include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cntRxd = 0;
unsigned char cmdArrived = 0;
unsigned char bufRxd[40]; //串口接收缓冲区

void ConfigUART(unsigned int baud)  //串口配置函数,baud为波特率
{
    SCON = 0x50;   //配置串口为模式1
    TMOD &= 0x0F;  //清零T1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20;  //配置T1为模式2
    TH1 = 256 - (11059200/12/32) / baud;  //计算T1重载值
    TL1 = TH1;     //初值等于重载值
    ET1 = 0;       //禁止T1中断
    ES  = 1;       //使能串口中断
    TR1 = 1;       //启动T1
}
void UartWrite(unsigned char *buf) //串口发送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 = 0;i<cntRxd;i++)   //发送数据
    {
        SBUF = *buf;
        buf++;
    }
}

void main ()
{
    EA = 1;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ConfigUART(9600); //配置波特率为9600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if (cmdArrived) //有命令到达时,读取处理该命令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mdArrive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Write(bufRx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Rxd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terruptUART() interrupt 4  //UART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Rxd[cntRxd++] = SBUF; //保存接收字节
        while(!RI);
                RI = 0;   //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cmdArrived = 1;
    }
    if (TI)  //字节发送完毕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来,试试我这个
#include

恩恩  好的 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的波特率设置不对。晶振是多少?
你电脑界面上选的是“STC89C/LE52RC”,但是STC官方给出的如下:
...

我的是51单片机,但是卖家说STC上没有51,型号选择“STC89C/LE52RC”这个就行,他说没有事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51单片机,但是卖家说STC上没有51,型号选择“STC89C/LE52RC”这个就行,他说没有事儿

芯片型号 : STC89C51RC/LE51RC

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:
  固件版本在v7.0及以上时
  . 芯片内部包含有全球唯一ID号
  . 上电复位后,ID号会自动复制到RAM区域的F1H-F7H
  . 更新代码时可使用烧录选项将ID号烧录到程序区的最后7字节中

这是官方的,说明有这个型号。

网友C(2017-09-29):
引用 网友B:
来,试试我这个
#include

隔了5个月,不知大佬还能看见不,请问下面这行是什么意思呢
receivedate[flag++] = SBUF;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来,试试我这个
#include

隔了5个月,不知大佬还能看见不,请问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
bufRxd[cntRxd++] = SBUF;

网友D(2018-09-02):
这句的意思是先将接收缓存SBUF中的数据存放到数据bufRxd[cntRxd]中,然后cntRxd再加1。

网友C(2018-11-01):
引用 网友D:
这句的意思是先将接收缓存SBUF中的数据存放到数据bufRxd[cntRxd]中,然后cntRxd再加1。

3q,时隔一年的互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