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LCD1602电子闹钟 双闹版 带单片机源程序

楼主(2017-04-09):
   我是从95年左右开始玩单片机,还买片TD-II单板机(纯机器代码输入的)那时我还没有电脑,我只学会用汇编,现在已经好多年没玩了,最近突然又想玩玩单片机做个闹钟,汇编语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,那就学学用C语言吧,在网上找到几份学习资料逐渐明白了C语言奥秘。这是参考别人的资料花了好几个星期一步一步增加功能修改出来的,已经做了成品给小孩当闹钟用,增加了语音报时(用yf017语音芯片),存储记忆(24C02),两组闹钟(一组可设置每周工作日响闹,另一组可设置每天响闹或只响一次,还有再响等功能),电路图就懒得画了,纯属业余玩玩给大家参考。

附上不错的C51学习资料:

单片机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标题: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+DS18B20+LCD1602电子时钟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添加闹钟时间记忆,闹铃时长,闹钟再响次数,间隔,周闹钟功能,语音整点报时          *
*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include "24c02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DS1302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yuyin.h"

sbit key1=P2^3;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钟和闹钟键
sbit key2=P2^2;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加键,正常走时状态语音报时键
sbit key3=P2^1;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减键,闹钟开关
sbit key4=P2^0;                  //查看闹铃键

sbit beep = P2^4;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控制IO口
sbit led1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//LED灯,闹铃响标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声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RTC(void);
void temp_to_str();
void keyscan();

bit  ReadRTC_Flag,Display_Flag,Alarm_Flag,Alarm_Flag1,Aset_Flag,yuyin_flag,zd_baoshi,each,setzx=0;      //定义标志位
uchar miao,fen,shi,ri,yue,week,nian,T,nz_flag,yuyin_shi,yuyin_ge,m=0,n=0,w=0,m1=0;
uchar set_miao,set_fen,set_shi,set_time,setzx_time,setzx_f,nz_miao,nz_fen,nz_shi,miao_ss;

char l_tmpdate[7];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分时日月周年
uchar TempBuffer[5],nz_week[7];
uchar code  write_rtc_address[7]={0x80,0x82,0x84,0x86,0x88,0x8a,0x8c}; //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写位
uchar code  read_rtc_address[7]={0x81,0x83,0x85,0x87,0x89,0x8b,0x8d}; //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位
uchar code  nz_week_address[7]={0x10,0x11,0x12,0x13,0x14,0x15,0x16};

uchar code table1[]="SUN"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字表
uchar code table2[]="MON";
uchar code table3[]="TUE";
uchar code table4[]="WED";
uchar code table5[]="THU";
uchar code table6[]="FRI";
uchar code table7[]="SAT";

uchar code tab1[]=" 20  -  -     ";
uchar code tab2[]="   :  :   ";
uchar code tab3[14]="Set Alarm!    ";
uchar code tab4[16]="w:S M T W T F S ";
uchar code tab5[]="  *ON  *OFF"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a)
{
     uchar i;
     while(a--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}

void delay1(uchar a)
{
     uchar i;
     while(a--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取出EEPROM时钟参数初始化函数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read()
{
        uchar i,*p;
        p=nz_week_address;             //地址传递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7次读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z_week[i]=Read24c02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  set_miao=Read24c02(0x03);
  set_fen=Read24c02(0x02);
  set_shi=Read24c02(0x01);
        set_time=Read24c02(0x05);
  nz_flag=Read24c02(0x06);
        setzx_time=Read24c02(0x07);
        setzx_f=Read24c02(0x08);
        zd_baoshi=Read24c02(0x09);
        yuyin_flag=Read24c02(0x0a);
        nz_miao=Read24c02(0x1a);
  nz_fen=Read24c02(0x1b);
  nz_shi=Read24c02(0x1c);
        each=Read24c02(0x1d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初始化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Alarm_Flag=0;
        miao_ss=0;
        led1=1;
TMOD=0x01;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(0000 0001)
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
TL0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IE=0x82;         //开总中断,开定时器0中断
TR0=0;
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,0);
  for(i=0;i<10;i++)
  {
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1[i],1);
  }
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,0);
  for(i=0;i<7;i++)
  {
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2[i],1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度数据转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emp_to_str()   //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
{
  /*TempBuffer[0]=temp_value/100%10+0x30;     //十位
  TempBuffer[1]=temp_value/10%10+0x30;    //个位
  TempBuffer[2]='.';
  TempBuffer[3]=temp_value%10+0x30;
  TempBuffer[4]=0xdf;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符号
        */
        TempBuffer[0]=temp_value/100+0x30;     //十位
  TempBuffer[1]=temp_value%100/10+0x30;    //个位
  TempBuffer[2]='.';
  TempBuffer[3]=temp_value%10+0x30;
  TempBuffer[4]=0xdf;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符号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示星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week(uchar xq)
{
        uchar x;
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2,0);
        switch(xq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1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2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3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4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5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6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3;x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le7[x],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2,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显示闹钟1开关标志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_lcd()
{
        if(nz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A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显示ON和OFF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n_off_lcd(uchar f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0,0);
           if(f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lcd1602(tab5[i],1);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<1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write_lcd1602(tab5[i],1)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示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char i,ww;
        Read_RTC();
        write_sfm(8,miao);
        write_sfm(5,fen);
        write_sfm(2,shi);
        write_nyr(3,nian);
        write_nyr(6,yue);
        write_nyr(9,ri);
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5,0);
        if(setzx==1)
{write_lcd1602(0xf3,1);}
else
    {
        ww=nz_week[week-1];
        if(ww==1)
        {write_lcd1602(0xeb,1);}
        else
        {write_lcd1602(' ',1);}
     }
        a_lcd();
        ReadTemp();
        temp_to_str();
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1,0);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empBuffer[i],1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读时钟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RTC(void)                //读取 日历
{
         uchar i,*p;
         p=read_rtc_address;             //地址传递
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_tmpdate[i]=Read_Ds1302(*p);
                  p++;

                  miao=((l_tmpdate[0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0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fen =((l_tmpdate[1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1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shi =((l_tmpdate[2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2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ri  =((l_tmpdate[3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3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yue =((l_tmpdate[4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4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week=((l_tmpdate[5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5]&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nian=((l_tmpdate[6]&0x70)>>4)*10 + (l_tmpdate[6]&0x0f);
 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蜂鸣器发声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key1==0||key2==0||key3==0||key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beep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返回正常计时状态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_normal()

{
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RTC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et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c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!=0||m1!=0||w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,0);  //清掉Set Alar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1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,0);
   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2[i],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闹钟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()
{
        uchar tmp,temp;
        if((nz_week[week-1]==1)&&(shi==set_shi)&&(fen==set_fen)&&(miao==set_miao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Read_RTC();
                R_normal();
                tmp=set_time+fen;              //计算响铃分钟数
                if(tmp>=60)
                {tmp=tmp%60;}
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铃响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setzx=1;
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    while(Alarm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ee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RT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边响边走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==fe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f--;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次数减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zx_f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setzx_time+f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%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set_shi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fen=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set_fen=Read24c02(0x02);
        set_shi=Read24c02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f=Read24c02(0x0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闹钟1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1()
{
        uchar tmp,temp;
        if((nz_flag==1)&&(shi==nz_shi)&&(fen==nz_fen)&&(miao==nz_miao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Read_RTC();
                R_normal();
                tmp=set_time+fen;              //计算响铃分钟数
                if(tmp>=60)
                {tmp=tmp%60;}
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铃响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setzx=1;
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    while(Alarm_Flag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ee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RT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边响边走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==fe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f--;                   //响铃次数减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zx_f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setzx_time+f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%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z_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z_shi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fen=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nz_fen=Read24c02(0x1b);
        nz_shi=Read24c02(0x1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f=Read24c02(0x0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ac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*                tmp=fen+5;       //响铃x分钟
                if(tmp>=60)
                {tmp=tmp%60;}
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铃响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闹钟时间
                while(Alarm_Flag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ee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RT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边响边走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==fe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ac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oshi(shi,fen,week,0);         //语音报闹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键盘扫描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if(Alarm_Flag==0&&Alarm_Flag1==0&&setzx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功能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ss=0;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Flag==0&&m==0&&w==0&&m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et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蔽调闹铃功能键,进入调时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RTC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走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on_off_lcd(zd_baosh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一次功能键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f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9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两次功能键秒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s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s1302(0x80,((miao/10)*16+miao%10));        //写入DS1302秒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s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三次功能键分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3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四次功能键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write_lcd1602(0x80+10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五次功能键日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write_lcd1602(0x80+7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六次功能键月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write_lcd1602(0x80+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七次功能键年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write_lcd1602(0x80+12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八次功能键周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九次功能键开始走时,停止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RTC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set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c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((miao/10)*16+miao%1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2,((fen/10)*16+fen%1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4,((shi/10)*16+shi%1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0&&w==0&&m1==0&&m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闹铃标志位,闹铃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2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9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设定闹铃,秒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f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3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4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5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2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1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R_normal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时间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if(n==0&&m==0&&m1==0&&w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闹铃标志位,闹铃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w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2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f,0);           //开始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0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2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4,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R_norm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0&&m==0&&w==0&&m1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闹铃标志位,闹铃不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2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9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设定闹铃,秒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f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分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3,0);                   //时位闪烁可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on_off_lcd(eac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闹钟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R_norm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           if(Alarm_Flag==0&&Alarm_Flag1==0&&setzx==0)
  {        if(key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铃功能键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9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set_Flag==0)        //不是调时钟状态就可以进入调闹钟
   {
                 miao_ss=0;
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w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m=9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蔽调时功能键,进入调闹铃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RTC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c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((miao/10)*16+miao%1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,0);                  //首行写入Set Alarm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w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:',1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3;i<1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3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f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f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de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time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time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,0);          //第二行写入设定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*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2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miao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miao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5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fen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fen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shi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shi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lcd1602('V',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lcd1602('_',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time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time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m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更更改闹铃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1;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c,0); //停止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,0);                  //首行写入星期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4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*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: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0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1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2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3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4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5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6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0c,0);     //停止闪烁
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,0);                  //首行写入Set Alarm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3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E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.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d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a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y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,0);          //第二行写入设定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' 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tab2[i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miao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miao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_off_lcd(eac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5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fen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fen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shi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shi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_norm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时间显示*/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R_normal();

         }
        }
}
        if(n!=0||m>1||m1>1||w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功能加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_s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zd_baoshi=~zd_bao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9,zd_ba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_off_lcd(zd_ba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           //使LCD1602在秒位上显示“加”设好的秒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miao/10)+'0',1);   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LCD1602能显示的字符,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miao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miao/10)*16+(miao%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能写的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写,禁止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DS13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ad_RT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9,0);     //写完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,所以要归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5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fen/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fen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fen/10)*16+(fen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2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shi/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shi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shi/10)*16+(shi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4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r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9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ri/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ri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ri/10)*16+(ri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6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yu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e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yue/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yue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yue/10)*16+(yue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8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7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ni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nian/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(nian%10)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nian/10)*16+(nian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c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(week/10)*16+(week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a,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==0&&m1==0&&m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set_miao++;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秒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miao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miao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9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3,set_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set_fen++;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分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5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fen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fen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2,set_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set_shi++;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时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shi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shi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1,set_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set_time++;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响铃时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time==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im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3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time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_time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5,set_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setzx_time++;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再响间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zx_time==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tim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time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time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5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7,setzx_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setzx_f++;                    //闹钟响铃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zx_f==1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zx_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f/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setzx_f%10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1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8,setzx_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yuyin_flag=~yuyin_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yi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lcd1602('V',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_lcd1602('_',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0a,yuyin_fl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0&&m1==0&&w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w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日闹钟开关,1为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0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0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0,nz_week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一闹钟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1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1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4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1,nz_week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二闹钟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2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2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6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2,nz_week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三闹钟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3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3,nz_week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四闹钟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4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4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4,nz_week[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五闹钟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z_week[5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nz_week[5]+'0'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1602(0x80+0x40+1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4c02(0x15,nz_week[5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星期六闹钟开关

程序:

网友A:
这个c语言的代码
比汇编代码还复杂啊~~~~~~~~~

网友B:
谢谢楼主的资料 正想学51c语言 很好很有用

网友B:
要是能有个说明就好了 我这调了半天也没太弄明白闹钟设置里的东东 是个很不错的程序

网友B:
而且到了闹钟的时间就死机了呢 卡住不动了 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呢

楼主:
闹钟在语音报时的时候显示屏会停下不走动,语音报完就正常走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是能有个说明就好了 我这调了半天也没太弄明白闹钟设置里的东东 是个很不错的程序

发几张图片说明看看吧

楼主(2018-04-14):
更新一下:做了一点小优化,解决语音报时走时停顿问题

网友C:
楼主,请问你这个设备能否买一个给我,谢谢!急用,需要给女朋友送一个。

网友D:
羡慕大神

网友E:
正想学51c语言,羡慕大神

网友F:
辛苦了,谢谢楼主的资料,

网友G(2018-08-10):
程序试好,可以用,新手可以放心下载

网友H:
很好,我也想做一个

网友I:
没有接AT24C02就不能显示吗?

网友J(2018-09-09):
谢谢楼主的资料  很好很有用

网友K(2019-03-28):
楼主,有没有仿真图

网友L:
有历史的牛人呀!

网友M:
正想学51c语言,黑币不够无法下载

网友N:
不会设置闹钟

网友O(2020-11-23):
为什么我的仿真里led1602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