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仿真电路中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.以及电阻的作用

楼主:
请问一下仿真电路中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(还有程序怎么写呢)请以及DS18B20电路中和电机电路中的电阻和三极管分别是什么作用呢?电路中R2和R3可以不要吗?

网友A(2017-04-13):
引用 网友B:
用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,只能正转(或反转),不能正反转。给你介绍个直流电机正反转调速案例。
实例100   ...

好的 谢谢了

网友B:
用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,只能正转(或反转),不能正反转。给你介绍个直流电机正反转调速案例。
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

实例100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,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,用于仿真实验操作,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。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
网友B:
.R2是上拉电阻,一般取10k。R3是限流电阻,一般取2~5.1k。若没有R3,会使CPU功耗增大,在某种情况下影响甚至损坏CPU。那种“R3可以不要”的说法是不妥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好的 谢谢 。还有我想请教一下这个PWM调速的大概编程,说下大概意思可以吗

好的好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1.直流电机可以通过PWM来进行调速。
2.R2叫上拉电阻,上拉的意思就是说在DS18B20和单片机进行通信时,信号 ...

好的 谢谢 。还有我想请教一下这个PWM调速的大概编程,说下大概意思可以吗

网友C:
1.直流电机可以通过PWM来进行调速。
2.R2叫上拉电阻,上拉的意思就是说在DS18B20和单片机进行通信时,信号不为0时,就保证为1,保证通信的准确性。
3.三极管Q1的作用是驱动直流电机,因为直流电机需要的电流比较大,但单片机引脚输出的电流比较小,所以不能直接用引脚驱动。
4.R2必须要,DS18B20官方使用手册也有说明;R3可以不要,只是起到限流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