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*8LED仿真proteus遇到问题了,求大神指导!!

楼主:
8*8LED仿真proteus遇到问题了,求大神指导!!  如下代码能正常显示一个张字,可是不想用ord数组,直接利用oxfe悠移动与0x01或运算得出控制行标,(用程序中//后的代替该行,最后补p=(p<<1)|0x01;)反而没有结果,求赐交!!!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sh=P2^0;
sbit ds=P2^1;
sbit st=P2^2;
code TAB[]={0xE9,0x2A,0xEC,0x9F,0xEC,0x2A,0xED,0x00};
code ord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void delay(int s)
{
int i;
for(i=0;i<s;i++)
{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}
}
void main()
{
   uchar p=0xfe,q;
   int i,j;
for(i=0;i<8;i++)
  {
  q=ord;//q=p;
   st=0;
   for(j=0;j<8;j++)
   {
    q=q<<1;
   ds=CY;
   sh=0;
   delay(1);
  sh=1;
   }
   st=1;
  P0=TAB;
  delay(10);
//  p=(p<<1)|0x01;
}
}

网友A(2017-04-10):
上午调了一下,字是左右镜像的,你把它反过来就行。主要是送的数据有点问题。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sh=P2^0;
sbit ds=P2^1;
sbit st=P2^2;
code TAB[]={0xE9,0x2A,0xEC,0x9F,0xEC,0x2A,0xED,0x00};
code ord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void delay(char s)
{       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s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p=0xfe,q;
    char i,j;
while(1)
{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q=ord[i];//q=p;
                   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q=q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=C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=1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st=1;
                  P0=TAB[i]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delay(200);

        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