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子势阱组 势垒特征提取matlab代码

楼主:
量子特征提取matlab代码

量子势阱组
量子势垒特征提取
完整代码下载:

部分代码预览:
%公用参数
hbar=1;
m=1;
y2=1;
dz=0.00034;
%an=a0+0.00034*n
%vn=1+0.09*v0

%起始量子势垒V0(55Hz以下)
e0=0:0.0000001:0.0142;
v0=1.2;
a0=0.001;

k0=2*a0/hbar*sqrt(2*m*(v0-e0));
l0=v0^2./(4*e0.*(v0-e0));
t0=1./(1+l0.*sinh(k0).*sinh(k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0=zeros(1,length(e0));
j0=1;
for i0=1:length(e0)
    if t0(1,i0)>0.9
        T0(1,i0)=t0(1,i0);
        E0(1,j0)=i0*0.0000001;
        j0=j0+1;
    end
end

%figure(1);
%plot(e0,t0,e0,y2);
%axis([0 0.0142,0 1.2]);
%title('作为能量函数的透射系数');
%xlabel('能量E');
%ylabel('透射系数T');

%第1量子势垒V1(55Hz)
e1=0:0.0000001:0.0156;
v1=1.308;
a1=a0+dz;

k1=2*a1/hbar*sqrt(2*m*(v1-e1));
l1=v1^2./(4*e1.*(v1-e1));
t1=1./(1+l1.*sinh(k1).*sinh(k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=zeros(1,length(e1));
j1=1;
for i1=1:length(e1)
    if t1(1,i1)>0.9
        T1(1,i1)=t1(1,i1);
        E1(1,j1)=i1*0.0000001;
        j1=j1+1;
    end
end

% figure(2);
% plot(e1,t1,e1,y2);
% axis([0 0.0156,0 1.2]);
% title('作为能量函数的透射系数');
% xlabel('能量E');
% ylabel('透射系数T');

%第2量子势垒V2(58.2705Hz)
e2=0:0.0000001:0.0166;
v2=1.416;
a2=a0+dz*2;

k2=2*a2/hbar*sqrt(2*m*(v2-e2));
l2=v2^2./(4*e2.*(v2-e2));
t2=1./(1+l2.*sinh(k2).*sinh(k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=zeros(1,length(e2));
j2=1;
for i2=1:length(e2)
    if t2(1,i2)>0.9
        T2(1,i2)=t2(1,i2);
        E2(1,j2)=i2*0.0000001;
        j2=j2+1;
    end
end

% figure(3);
% plot(e2,t2,e2,y2);
% axis([0 0.0166,0 1.2]);
% title('作为能量函数的透射系数');
% xlabel('能量E');
% ylabel('透射系数T');

%第3量子势垒V3(61.7354Hz)
e3=0:0.0000001:0.0175;
v3=1.524;
a3=a0+dz*3;

k3=2*a3/hbar*sqrt(2*m*(v3-e3));
l3=v3^2./(4*e3.*(v3-e3));
t3=1./(1+l3.*sinh(k3).*sinh(k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=zeros(1,length(e3));
j3=1;
for i3=1:length(e3)
    if t3(1,i3)>0.9
        T3(1,i3)=t3(1,i3);
        E3(1,j3)=i3*0.0000001;
        j3=j3+1;
    end
end

%第4量子势垒V4(65.4064Hz)
e4=0:0.0000001:0.0186;
v4=1.632;
a4=a0+dz*4;

k4=2*a4/hbar*sqrt(2*m*(v4-e4));
l4=v4^2./(4*e4.*(v4-e4));
t4=1./(1+l4.*sinh(k4).*sinh(k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=zeros(1,length(e4));
j4=1;
for i4=1:length(e4)
    if t4(1,i4)>0.9
        T4(1,i4)=t4(1,i4);
        E4(1,j4)=i4*0.0000001;
        j4=j4+1;
    end
end

%第5量子势垒V5(69.2957Hz)
e5=0:0.0000001:0.0197;
v5=1.740;
a5=a0+dz*5;

k5=2*a5/hbar*sqrt(2*m*(v5-e5));
l5=v5^2./(4*e5.*(v5-e5));
t5=1./(1+l5.*sinh(k5).*sinh(k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=zeros(1,length(e5));
j5=1;
for i5=1:length(e5)
    if t5(1,i5)>0.9
        T5(1,i5)=t5(1,i5);
        E5(1,j5)=i5*0.0000001;
        j5=j5+1;
    end
end

%第6量子势垒V6(73.4162Hz)
e6=0:0.0000001:0.0209;
v6=1.848;
a6=a0+dz*6;

k6=2*a6/hbar*sqrt(2*m*(v6-e6));
l6=v6^2./(4*e6.*(v6-e6));
t6=1./(1+l6.*sinh(k6).*sinh(k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6=zeros(1,length(e6));
j6=1;
for i6=1:length(e6)
    if t6(1,i6)>0.9
        T6(1,i6)=t6(1,i6);
        E6(1,j6)=i6*0.0000001;
        j6=j6+1;
    end
end

%第7量子势垒V7(77.7817Hz)
e7=0:0.0000001:0.0221;
v7=1.956;
a7=a0+dz*7;

k7=2*a7/hbar*sqrt(2*m*(v7-e7));
l7=v7^2./(4*e7.*(v7-e7));
t7=1./(1+l7.*sinh(k7).*sinh(k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7=zeros(1,length(e7));
j7=1;
for i7=1:length(e7)
    if t7(1,i7)>0.9
        T7(1,i7)=t7(1,i7);
        E7(1,j7)=i7*0.0000001;
        j7=j7+1;
    end
end

%第8量子势垒V8(82.4069Hz)
e8=0:0.0000001:0.0234;
v8=2.064;
a8=a0+dz*8;

k8=2*a8/hbar*sqrt(2*m*(v8-e8));
l8=v8^2./(4*e8.*(v8-e8));
t8=1./(1+l8.*sinh(k8).*sinh(k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8=zeros(1,length(e8));
j8=1;
for i8=1:length(e8)
    if t8(1,i8)>0.9
        T8(1,i8)=t8(1,i8);
        E8(1,j8)=i8*0.0000001;
        j8=j8+1;
    end
end

%第9量子势垒V9(87.3071Hz)
e9=0:0.0000001:0.0248;
v9=2.172;
a9=a0+dz*9;

k9=2*a9/hbar*sqrt(2*m*(v9-e9));
l9=v9^2./(4*e9.*(v9-e9));
t9=1./(1+l9.*sinh(k9).*sinh(k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9=zeros(1,length(e9));
j9=1;
for i9=1:length(e9)
    if t9(1,i9)>0.9
        T9(1,i9)=t9(1,i9);
        E9(1,j9)=i9*0.0000001;
        j9=j9+1;
    end
end

%第10量子势垒V10(92.4986Hz)
e10=0:0.0000001:0.0263;
v10=2.280;
a10=a0+dz*10;

k10=2*a10/hbar*sqrt(2*m*(v10-e10));
l10=v10^2./(4*e10.*(v10-e10));
t10=1./(1+l10.*sinh(k10).*sinh(k1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0=zeros(1,length(e10));
j10=1;
for i10=1:length(e10)
    if t10(1,i10)>0.9
        T10(1,i10)=t10(1,i10);
        E10(1,j10)=i10*0.0000001;
        j10=j10+1;
    end
end

%第11量子势垒V11(97.9989Hz)
e11=0:0.0000001:0.0278;
v11=2.388;
a11=a0+dz*11;

k11=2*a11/hbar*sqrt(2*m*(v11-e11));
l11=v11^2./(4*e11.*(v11-e11));
t11=1./(1+l11.*sinh(k11).*sinh(k1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1=zeros(1,length(e11));
j11=1;
for i11=1:length(e11)
    if t11(1,i11)>0.9
        T11(1,i11)=t11(1,i11);
        E11(1,j11)=i11*0.0000001;
        j11=j11+1;
    end
end

%第12量子势垒V12(103.826Hz)
e12=0:0.0000001:0.0295;
v12=2.496;
a12=a0+dz*12;

k12=2*a12/hbar*sqrt(2*m*(v12-e12));
l12=v12^2./(4*e12.*(v12-e12));
t12=1./(1+l12.*sinh(k12).*sinh(k1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2=zeros(1,length(e12));
j12=1;
for i12=1:length(e12)
    if t12(1,i12)>0.9
        T12(1,i12)=t12(1,i12);
        E12(1,j12)=i12*0.0000001;
        j12=j12+1;
    end
end

%第13量子势垒V13(110Hz)
e13=0:0.0000001:0.0313;
v13=2.604;
a13=a0+dz*13;

k13=2*a13/hbar*sqrt(2*m*(v13-e13));
l13=v13^2./(4*e13.*(v13-e13));
t13=1./(1+l13.*sinh(k13).*sinh(k1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3=zeros(1,length(e13));
j13=1;
for i13=1:length(e13)
    if t13(1,i13)>0.9
        T13(1,i13)=t13(1,i13);
        E13(1,j13)=i13*0.0000001;
        j13=j13+1;
    end
end

%第14量子势垒V14(116.541Hz)
e14=0:0.0000001:0.0331;
v14=2.712;
a14=a0+dz*14;

k14=2*a14/hbar*sqrt(2*m*(v14-e14));
l14=v14^2./(4*e14.*(v14-e14));
t14=1./(1+l14.*sinh(k14).*sinh(k1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4=zeros(1,length(e14));
j14=1;
for i14=1:length(e14)
    if t14(1,i14)>0.9
        T14(1,i14)=t14(1,i14);
        E14(1,j14)=i14*0.0000001;
        j14=j14+1;
    end
end

%第15量子势垒V15(123.471Hz)
e15=0:0.0000001:0.0351;
v15=2.82;
a15=a0+dz*15;

k15=2*a15/hbar*sqrt(2*m*(v15-e15));
l15=v15^2./(4*e15.*(v15-e15));
t15=1./(1+l15.*sinh(k15).*sinh(k1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5=zeros(1,length(e15));
j15=1;
for i15=1:length(e15)
    if t15(1,i15)>0.9
        T15(1,i15)=t15(1,i15);
        E15(1,j15)=i15*0.0000001;
        j15=j15+1;
    end
end

%第16量子势垒V16(130.813Hz)
e16=0:0.0000001:0.0372;
v16=2.928;
a16=a0+dz*16;

k16=2*a16/hbar*sqrt(2*m*(v16-e16));
l16=v16^2./(4*e16.*(v16-e16));
t16=1./(1+l16.*sinh(k16).*sinh(k1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6=zeros(1,length(e16));
j16=1;
for i16=1:length(e16)
    if t16(1,i16)>0.9
        T16(1,i16)=t16(1,i16);
        E16(1,j16)=i16*0.0000001;
        j16=j16+1;
    end
end

%第17量子势垒V17(138.591Hz)
e17=0:0.0000001:0.0394;
v17=3.036;
a17=a0+dz*17;

k17=2*a17/hbar*sqrt(2*m*(v17-e17));
l17=v17^2./(4*e17.*(v17-e17));
t17=1./(1+l17.*sinh(k17).*sinh(k1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7=zeros(1,length(e17));
j17=1;
for i17=1:length(e17)
    if t17(1,i17)>0.9
        T17(1,i17)=t17(1,i17);
        E17(1,j17)=i17*0.0000001;
        j17=j17+1;
    end
end

%第18量子势垒V18(146.832Hz)
e18=0:0.0000001:0.0417;
v18=3.144;
a18=a0+dz*18;

k18=2*a18/hbar*sqrt(2*m*(v18-e18));
l18=v18^2./(4*e18.*(v18-e18));
t18=1./(1+l18.*sinh(k18).*sinh(k1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8=zeros(1,length(e18));
j18=1;
for i18=1:length(e18)
    if t18(1,i18)>0.9
        T18(1,i18)=t18(1,i18);
        E18(1,j18)=i18*0.0000001;
        j18=j18+1;
    end
end

%第19量子势垒V19(155.563Hz)
e19=0:0.0000001:0.0442;
v19=3.252;
a19=a0+dz*19;

k19=2*a19/hbar*sqrt(2*m*(v19-e19));
l19=v19^2./(4*e19.*(v19-e19));
t19=1./(1+l19.*sinh(k19).*sinh(k1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19=zeros(1,length(e19));
j19=1;
for i19=1:length(e19)
    if t19(1,i19)>0.9
        T19(1,i19)=t19(1,i19);
        E19(1,j19)=i19*0.0000001;
        j19=j19+1;
    end
end

%第20量子势垒V20(164.814Hz)
e20=0:0.0000001:0.0468;
v20=3.26;
a20=a0+dz*20;

k20=2*a20/hbar*sqrt(2*m*(v20-e20));
l20=v20^2./(4*e20.*(v20-e20));
t20=1./(1+l20.*sinh(k20).*sinh(k2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0=zeros(1,length(e20));
j20=1;
for i20=1:length(e20)
    if t20(1,i20)>0.9
        T20(1,i20)=t20(1,i20);
        E20(1,j20)=i20*0.0000001;
        j20=j20+1;
    end
end

%第21量子势垒V21(174.614Hz)
e21=0:0.0000001:0.0496;
v21=3.468;
a21=a0+dz*21;

k21=2*a21/hbar*sqrt(2*m*(v21-e21));
l21=v21^2./(4*e21.*(v21-e21));
t21=1./(1+l21.*sinh(k21).*sinh(k2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1=zeros(1,length(e21));
j21=1;
for i21=1:length(e21)
    if t21(1,i21)>0.9
        T21(1,i21)=t21(1,i21);
        E21(1,j21)=i21*0.0000001;
        j21=j21+1;
    end
end

%第22量子势垒V22(184.997Hz)
e22=0:0.0000001:0.0526;
v22=3.576;
a22=a0+dz*22;

k22=2*a22/hbar*sqrt(2*m*(v22-e22));
l22=v22^2./(4*e22.*(v22-e22));
t22=1./(1+l22.*sinh(k22).*sinh(k2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2=zeros(1,length(e22));
j22=1;
for i22=1:length(e22)
    if t22(1,i22)>0.9
        T22(1,i22)=t22(1,i22);
        E22(1,j22)=i22*0.0000001;
        j22=j22+1;
    end
end

%第23量子势垒V23(195.998Hz)
e23=0:0.0000001:0.0557;
v23=3.684;
a23=a0+dz*23;

k23=2*a23/hbar*sqrt(2*m*(v23-e23));
l23=v23^2./(4*e23.*(v23-e23));
t23=1./(1+l23.*sinh(k23).*sinh(k2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3=zeros(1,length(e23));
j23=1;
for i23=1:length(e23)
    if t23(1,i23)>0.9
        T23(1,i23)=t23(1,i23);
        E23(1,j23)=i23*0.0000001;
        j23=j23+1;
    end
end

%第24量子势垒V24(207.652Hz)
e24=0:0.0000001:0.059;
v24=3.792;
a24=a0+dz*24;

k24=2*a24/hbar*sqrt(2*m*(v24-e24));
l24=v24^2./(4*e24.*(v24-e24));
t24=1./(1+l24.*sinh(k24).*sinh(k2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4=zeros(1,length(e24));
j24=1;
for i24=1:length(e24)
    if t24(1,i24)>0.9
        T24(1,i24)=t24(1,i24);
        E24(1,j24)=i24*0.0000001;
        j24=j24+1;
    end
end

%第25量子势垒V25(220Hz)
e25=0:0.0000001:0.0625;
v25=3.9;
a25=a0+dz*25;

k25=2*a25/hbar*sqrt(2*m*(v25-e25));
l25=v25^2./(4*e25.*(v25-e25));
t25=1./(1+l25.*sinh(k25).*sinh(k2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5=zeros(1,length(e25));
j25=1;
for i25=1:length(e25)
    if t25(1,i25)>0.9
        T25(1,i25)=t25(1,i25);
        E25(1,j25)=i25*0.0000001;
        j25=j25+1;
    end
end

%第26量子势垒V26(233.082Hz)
e26=0:0.0000001:0.0662;
v26=4.008;
a26=a0+dz*26;

k26=2*a26/hbar*sqrt(2*m*(v26-e26));
l26=v26^2./(4*e26.*(v26-e26));
t26=1./(1+l26.*sinh(k26).*sinh(k2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6=zeros(1,length(e26));
j26=1;
for i26=1:length(e26)
    if t26(1,i26)>0.9
        T26(1,i26)=t26(1,i26);
        E26(1,j26)=i26*0.0000001;
        j26=j26+1;
    end
end

%第27量子势垒V27(246.942Hz)
e27=0:0.0000001:0.0702;
v27=4.116;
a27=a0+dz*27;

k27=2*a27/hbar*sqrt(2*m*(v27-e27));
l27=v27^2./(4*e27.*(v27-e27));
t27=1./(1+l27.*sinh(k27).*sinh(k2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7=zeros(1,length(e27));
j27=1;
for i27=1:length(e27)
    if t27(1,i27)>0.9
        T27(1,i27)=t27(1,i27);
        E27(1,j27)=i27*0.0000001;
        j27=j27+1;
    end
end

%第28量子势垒V28(Hz)
e28=0:0.0000001:0.0743;
v28=4.224;
a28=a0+dz*28;

k28=2*a28/hbar*sqrt(2*m*(v28-e28));
l28=v28^2./(4*e28.*(v28-e28));
t28=1./(1+l28.*sinh(k28).*sinh(k2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8=zeros(1,length(e28));
j28=1;
for i28=1:length(e28)
    if t28(1,i28)>0.9
        T28(1,i28)=t28(1,i28);
        E28(1,j28)=i28*0.0000001;
        j28=j28+1;
    end
end

%第29量子势垒V29(277.183Hz)
e29=0:0.0000001:0.0787;
v29=4.332;
a29=a0+dz*29;

k29=2*a29/hbar*sqrt(2*m*(v29-e29));
l29=v29^2./(4*e29.*(v29-e29));
t29=1./(1+l29.*sinh(k29).*sinh(k2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29=zeros(1,length(e29));
j29=1;
for i29=1:length(e29)
    if t29(1,i29)>0.9
        T29(1,i29)=t29(1,i29);
        E29(1,j29)=i29*0.0000001;
        j29=j29+1;
    end
end

%第30量子势垒V30(293.665Hz)
e30=0:0.0000001:0.0834;
v30=4.44;
a30=a0+dz*30;

k30=2*a30/hbar*sqrt(2*m*(v30-e30));
l30=v30^2./(4*e30.*(v30-e30));
t30=1./(1+l30.*sinh(k30).*sinh(k3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0=zeros(1,length(e30));
j30=1;
for i30=1:length(e30)
    if t30(1,i30)>0.9
        T30(1,i30)=t30(1,i30);
        E30(1,j30)=i30*0.0000001;
        j30=j30+1;
    end
end

%第31量子势垒V31(311.127Hz)
e31=0:0.0000001:0.0884;
v31=4.548;
a31=a0+dz*31;

k31=2*a31/hbar*sqrt(2*m*(v31-e31));
l31=v31^2./(4*e31.*(v31-e31));
t31=1./(1+l31.*sinh(k31).*sinh(k3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1=zeros(1,length(e31));
j31=1;
for i31=1:length(e31)
    if t31(1,i31)>0.9
        T31(1,i31)=t31(1,i31);
        E31(1,j31)=i31*0.0000001;
        j31=j31+1;
    end
end

%第32量子势垒V32(329.628Hz)
e32=0:0.0000001:0.0936;
v32=4.656;
a32=a0+dz*32;

k32=2*a32/hbar*sqrt(2*m*(v32-e32));
l32=v32^2./(4*e32.*(v32-e32));
t32=1./(1+l32.*sinh(k32).*sinh(k3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2=zeros(1,length(e32));
j32=1;
for i32=1:length(e32)
    if t32(1,i32)>0.9
        T32(1,i32)=t32(1,i32);
        E32(1,j32)=i32*0.0000001;
        j32=j32+1;
    end
end

%第33量子势垒V33(349.228Hz)
e33=0:0.0000001:0.0992;
v33=4.764;
a33=a0+dz*33;

k33=2*a33/hbar*sqrt(2*m*(v33-e33));
l33=v33^2./(4*e33.*(v33-e33));
t33=1./(1+l33.*sinh(k33).*sinh(k3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3=zeros(1,length(e33));
j33=1;
for i33=1:length(e33)
    if t33(1,i33)>0.9
        T33(1,i33)=t33(1,i33);
        E33(1,j33)=i33*0.0000001;
        j33=j33+1;
    end
end

%第34量子势垒V34(369.994Hz)
e34=0:0.000001:0.1051;
v34=4.872;
a34=a0+dz*34;

k34=2*a34/hbar*sqrt(2*m*(v34-e34));
l34=v34^2./(4*e34.*(v34-e34));
t34=1./(1+l34.*sinh(k34).*sinh(k3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4=zeros(1,length(e34));
j34=1;
for i34=1:length(e34)
    if t34(1,i34)>0.9
        T34(1,i34)=t34(1,i34);
        E34(1,j34)=i34*0.000001;
        j34=j34+1;
    end
end

%第35量子势垒V35(391.995Hz)
e35=0:0.000001:0.1114;
v35=4.98;
a35=a0+dz*35;

k35=2*a35/hbar*sqrt(2*m*(v35-e35));
l35=v35^2./(4*e35.*(v35-e35));
t35=1./(1+l35.*sinh(k35).*sinh(k3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5=zeros(1,length(e35));
j35=1;
for i35=1:length(e35)
    if t35(1,i35)>0.9
        T35(1,i35)=t35(1,i35);
        E35(1,j35)=i35*0.000001;
        j35=j35+1;
    end
end

%第36量子势垒V36(415.305Hz)
e36=0:0.000001:0.1180;
v36=5.088;
a36=a0+dz*36;

k36=2*a36/hbar*sqrt(2*m*(v36-e36));
l36=v36^2./(4*e36.*(v36-e36));
t36=1./(1+l36.*sinh(k36).*sinh(k3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6=zeros(1,length(e36));
j36=1;
for i36=1:length(e36)
    if t36(1,i36)>0.9
        T36(1,i36)=t36(1,i36);
        E36(1,j36)=i36*0.000001;
        j36=j36+1;
    end
end

%第37量子势垒V37(440Hz)
e37=0:0.000001:0.1250;
v37=5.196;
a37=a0+dz*37;

k37=2*a37/hbar*sqrt(2*m*(v37-e37));
l37=v37^2./(4*e37.*(v37-e37));
t37=1./(1+l37.*sinh(k37).*sinh(k3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7=zeros(1,length(e37));
j37=1;
for i37=1:length(e37)
    if t37(1,i37)>0.9
        T37(1,i37)=t37(1,i37);
        E37(1,j37)=i37*0.000001;
        j37=j37+1;
    end
end

%第38量子势垒V38(466.164Hz)
e38=0:0.000001:0.1324;
v38=5.304;
a38=a0+dz*38;

k38=2*a38/hbar*sqrt(2*m*(v38-e38));
l38=v38^2./(4*e38.*(v38-e38));
t38=1./(1+l38.*sinh(k38).*sinh(k3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8=zeros(1,length(e38));
j38=1;
for i38=1:length(e38)
    if t38(1,i38)>0.9
        T38(1,i38)=t38(1,i38);
        E38(1,j38)=i38*0.000001;
        j38=j38+1;
    end
end

%第39量子势垒V39(493.883Hz)
e39=0:0.000001:0.1403;
v39=5.412;
a39=a0+dz*39;

k39=2*a39/hbar*sqrt(2*m*(v39-e39));
l39=v39^2./(4*e39.*(v39-e39));
t39=1./(1+l39.*sinh(k39).*sinh(k3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39=zeros(1,length(e39));
j39=1;
for i39=1:length(e39)
    if t39(1,i39)>0.9
        T39(1,i39)=t39(1,i39);
        E39(1,j39)=i39*0.000001;
        j39=j39+1;
    end
end

%第40量子势垒V40(523.251Hz)
e40=0:0.000001:0.1487;
v40=5.52;
a40=a0+dz*40;

k40=2*a40/hbar*sqrt(2*m*(v40-e40));
l40=v40^2./(4*e40.*(v40-e40));
t40=1./(1+l40.*sinh(k40).*sinh(k4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0=zeros(1,length(e40));
j40=1;
for i40=1:length(e40)
    if t40(1,i40)>0.9
        T40(1,i40)=t40(1,i40);
        E40(1,j40)=i40*0.000001;
        j40=j40+1;
    end
end

%第41量子势垒V41(554.365Hz)
e41=0:0.000001:0.1575;
v41=5.628;
a41=a0+dz*41;

k41=2*a41/hbar*sqrt(2*m*(v41-e41));
l41=v41^2./(4*e41.*(v41-e41));
t41=1./(1+l41.*sinh(k41).*sinh(k4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1=zeros(1,length(e41));
j41=1;
for i41=1:length(e41)
    if t41(1,i41)>0.9
        T41(1,i41)=t41(1,i41);
        E41(1,j41)=i41*0.000001;
        j41=j41+1;
    end
end

%第42量子势垒V42(587.33Hz)
e42=0:0.000001:0.1669;
v42=5.736;
a42=a0+dz*42;

k42=2*a42/hbar*sqrt(2*m*(v42-e42));
l42=v42^2./(4*e42.*(v42-e42));
t42=1./(1+l42.*sinh(k42).*sinh(k4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2=zeros(1,length(e42));
j42=1;
for i42=1:length(e42)
    if t42(1,i42)>0.9
        T42(1,i42)=t42(1,i42);
        E42(1,j42)=i42*0.000001;
        j42=j42+1;
    end
end

%第43量子势垒V43(622.254Hz)
e43=0:0.000001:0.1768;
v43=5.844;
a43=a0+dz*43;

k43=2*a43/hbar*sqrt(2*m*(v43-e43));
l43=v43^2./(4*e43.*(v43-e43));
t43=1./(1+l43.*sinh(k43).*sinh(k4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3=zeros(1,length(e43));
j43=1;
for i43=1:length(e43)
    if t43(1,i43)>0.9
        T43(1,i43)=t43(1,i43);
        E43(1,j43)=i43*0.000001;
        j43=j43+1;
    end
end

%第44量子势垒V44(659.255Hz)
e44=0:0.000001:0.1873;
v44=5.952;
a44=a0+dz*44;

k44=2*a44/hbar*sqrt(2*m*(v44-e44));
l44=v44^2./(4*e44.*(v44-e44));
t44=1./(1+l44.*sinh(k44).*sinh(k4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4=zeros(1,length(e44));
j44=1;
for i44=1:length(e44)
    if t44(1,i44)>0.9
        T44(1,i44)=t44(1,i44);
        E44(1,j44)=i44*0.000001;
        j44=j44+1;
    end
end

%第45量子势垒V45(698.456Hz)
e45=0:0.000001:0.1984;
v45=6.06;
a45=a0+dz*45;

k45=2*a45/hbar*sqrt(2*m*(v45-e45));
l45=v45^2./(4*e45.*(v45-e45));
t45=1./(1+l45.*sinh(k45).*sinh(k4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5=zeros(1,length(e45));
j45=1;
for i45=1:length(e45)
    if t45(1,i45)>0.9
        T45(1,i45)=t45(1,i45);
        E45(1,j45)=i45*0.000001;
        j45=j45+1;
    end
end

%第46量子势垒V46(739.989Hz)
e46=0:0.000001:0.2102;
v46=6.168;
a46=a0+dz*46;

k46=2*a46/hbar*sqrt(2*m*(v46-e46));
l46=v46^2./(4*e46.*(v46-e46));
t46=1./(1+l46.*sinh(k46).*sinh(k4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6=zeros(1,length(e46));
j46=1;
for i46=1:length(e46)
    if t46(1,i46)>0.9
        T46(1,i46)=t46(1,i46);
        E46(1,j46)=i46*0.000001;
        j46=j46+1;
    end
end

%第47量子势垒V47(783.991Hz)
e47=0:0.000001:0.2227;
v47=6.276;
a47=a0+dz*47;

k47=2*a47/hbar*sqrt(2*m*(v47-e47));
l47=v47^2./(4*e47.*(v47-e47));
t47=1./(1+l47.*sinh(k47).*sinh(k4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7=zeros(1,length(e47));
j47=1;
for i47=1:length(e47)
    if t47(1,i47)>0.9
        T47(1,i47)=t47(1,i47);
        E47(1,j47)=i47*0.000001;
        j47=j47+1;
    end
end

%第48量子势垒V48(830.609Hz)
e48=0:0.000001:0.2360;
v48=6.384;
a48=a0+dz*48;

k48=2*a48/hbar*sqrt(2*m*(v48-e48));
l48=v48^2./(4*e48.*(v48-e48));
t48=1./(1+l48.*sinh(k48).*sinh(k4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8=zeros(1,length(e48));
j48=1;
for i48=1:length(e48)
    if t48(1,i48)>0.9
        T48(1,i48)=t48(1,i48);
        E48(1,j48)=i48*0.000001;
        j48=j48+1;
    end
end

%第49量子势垒V49(880Hz)
e49=0:0.000001:0.2500;
v49=6.492;
a49=a0+dz*49;

k49=2*a49/hbar*sqrt(2*m*(v49-e49));
l49=v49^2./(4*e49.*(v49-e49));
t49=1./(1+l49.*sinh(k49).*sinh(k4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49=zeros(1,length(e49));
j49=1;
for i49=1:length(e49)
    if t49(1,i49)>0.9
        T49(1,i49)=t49(1,i49);
        E49(1,j49)=i49*0.000001;
        j49=j49+1;
    end
end

%第50量子势垒V50(932.328Hz)
e50=0:0.000001:0.2649;
v50=6.6;
a50=a0+dz*50;

k50=2*a50/hbar*sqrt(2*m*(v50-e50));
l50=v50^2./(4*e50.*(v50-e50));
t50=1./(1+l50.*sinh(k50).*sinh(k50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0=zeros(1,length(e50));
j50=1;
for i50=1:length(e50)
    if t50(1,i50)>0.9
        T50(1,i50)=t50(1,i50);
        E50(1,j50)=i50*0.000001;
        j50=j50+1;
    end
end

%第51量子势垒V51(987.767Hz)
e51=0:0.000001:0.2806;
v51=6.708;
a51=a0+dz*51;

k51=2*a51/hbar*sqrt(2*m*(v51-e51));
l51=v51^2./(4*e51.*(v51-e51));
t51=1./(1+l51.*sinh(k51).*sinh(k51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1=zeros(1,length(e51));
j51=1;
for i51=1:length(e51)
    if t51(1,i51)>0.9
        T51(1,i51)=t51(1,i51);
        E51(1,j51)=i51*0.000001;
        j51=j51+1;
    end
end

%第52量子势垒V52(1046.5Hz)
e52=0:0.000001:0.2973;
v52=6.816;
a52=a0+dz*52;

k52=2*a52/hbar*sqrt(2*m*(v52-e52));
l52=v52^2./(4*e52.*(v52-e52));
t52=1./(1+l52.*sinh(k52).*sinh(k52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2=zeros(1,length(e52));
j52=1;
for i52=1:length(e52)
    if t52(1,i52)>0.9
        T52(1,i52)=t52(1,i52);
        E52(1,j52)=i52*0.000001;
        j52=j52+1;
    end
end

%第53量子势垒V53(1108.73Hz)
e53=0:0.000001:0.3150;
v53=6.924;
a53=a0+dz*53;

k53=2*a53/hbar*sqrt(2*m*(v53-e53));
l53=v53^2./(4*e53.*(v53-e53));
t53=1./(1+l53.*sinh(k53).*sinh(k53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3=zeros(1,length(e53));
j53=1;
for i53=1:length(e53)
    if t53(1,i53)>0.9
        T53(1,i53)=t53(1,i53);
        E53(1,j53)=i53*0.000001;
        j53=j53+1;
    end
end

%第54量子势垒V54(1174.66Hz)
e54=0:0.000001:0.6;
v54=7.032;
a54=a0+dz*54;

k54=2*a54/hbar*sqrt(2*m*(v54-e54));
l54=v54^2./(4*e54.*(v54-e54));
t54=1./(1+l54.*sinh(k54).*sinh(k54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4=zeros(1,length(e54));
j54=1;
for i54=1:length(e54)
    if t54(1,i54)>0.9
        T54(1,i54)=t54(1,i54);
        E54(1,j54)=i54*0.000001;
        j54=j54+1;
    end
end

%第55量子势了V55(1244.51Hz)
e55=0:0.000001:0.6;
v55=7.14;
a55=a0+dz*55;

k55=2*a55/hbar*sqrt(2*m*(v55-e55));
l55=v55^2./(4*e55.*(v55-e55));
t55=1./(1+l55.*sinh(k55).*sinh(k55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5=zeros(1,length(e55));
j55=1;
for i55=1:length(e55)
    if t55(1,i55)>0.9
        T55(1,i55)=t55(1,i55);
        E55(1,j55)=i55*0.000001;
        j55=j55+1;
    end
end

%第56量子势垒V56(1318.51Hz)
e56=0:0.000001:0.7;
v56=7.248;
a56=a0+dz*56;

k56=2*a56/hbar*sqrt(2*m*(v56-e56));
l56=v56^2./(4*e56.*(v56-e56));
t56=1./(1+l56.*sinh(k56).*sinh(k56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6=zeros(1,length(e56));
j56=1;
for i56=1:length(e56)
    if t56(1,i56)>0.9
        T56(1,i56)=t56(1,i56);
        E56(1,j56)=i56*0.000001;
        j56=j56+1;
    end
end

%第57量子势垒V57(1396.91Hz)
e57=0:0.000001:0.7;
v57=7.356;
a57=a0+dz*57;

k57=2*a57/hbar*sqrt(2*m*(v57-e57));
l57=v57^2./(4*e57.*(v57-e57));
t57=1./(1+l57.*sinh(k57).*sinh(k57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7=zeros(1,length(e57));
j57=1;
for i57=1:length(e57)
    if t57(1,i57)>0.9
        T57(1,i57)=t57(1,i57);
        E57(1,j57)=i57*0.000001;
        j57=j57+1;
    end
end

%第58量子势垒V58(1479.98Hz)
e58=0:0.000001:0.7;
v58=7.464;
a58=a0+dz*58;

k58=2*a58/hbar*sqrt(2*m*(v58-e58));
l58=v58^2./(4*e58.*(v58-e58));
t58=1./(1+l58.*sinh(k58).*sinh(k58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8=zeros(1,length(e58));
j58=1;
for i58=1:length(e58)
    if t58(1,i58)>0.9
        T58(1,i58)=t58(1,i58);
        E58(1,j58)=i58*0.000001;
        j58=j58+1;
    end
end

%第59量子势垒V59(1567.98)
e59=0:0.000001:0.7;
v59=7.572;
a59=a0+dz*59;

k59=2*a59/hbar*sqrt(2*m*(v59-e59));
l59=v59^2./(4*e59.*(v59-e59));
t59=1./(1+l59.*sinh(k59).*sinh(k59));

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E=zeros(1,length(e));
T59=zeros(1,length(e59));
j59=1;
for i59=1:length(e59)
    if t59(1,i59)>0.9
        T59(1,i59)=t59(1,i59);
        E59(1,j59)=i59*0.000001;
        j59=j59+1;
    end
end

% %第60量子势垒V60(1661.22Hz)
% e60=0:0.000001:0.9;
% v60=7.68;
% a60=a0+dz*60;
%
% k60=2*a60/hbar*sqrt(2*m*(v60-e60));
% l60=v60^2./(4*e60.*(v60-e60));
% t60=1./(1+l60.*sinh(k60).*sinh(k60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0=zeros(1,length(e60));
% j60=1;
% for i60=1:length(e60)
%     if t60(1,i60)>0.9
%         T60(1,i60)=t60(1,i60);
%         E60(1,j60)=i60*0.000001;
%         j60=j60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1量子势垒V61(1760Hz)
% e61=0:0.000001:0.9;
% v61=7.788;
% a61=a0+dz*61;
%
% k61=2*a61/hbar*sqrt(2*m*(v61-e61));
% l61=v61^2./(4*e61.*(v61-e61));
% t61=1./(1+l61.*sinh(k61).*sinh(k61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1=zeros(1,length(e61));
% j61=1;
% for i61=1:length(e61)
%     if t61(1,i61)>0.9
%         T61(1,i61)=t61(1,i61);
%         E61(1,j61)=i61*0.000001;
%         j61=j61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2量子势垒V62(1864.66Hz)
% e62=0:0.000001:0.9;
% v62=7.896;
% a62=a0+dz*62;
%
% k62=2*a62/hbar*sqrt(2*m*(v62-e62));
% l62=v62^2./(4*e62.*(v62-e62));
% t62=1./(1+l62.*sinh(k62).*sinh(k62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2=zeros(1,length(e62));
% j62=1;
% for i62=1:length(e62)
%     if t62(1,i62)>0.9
%         T62(1,i62)=t62(1,i62);
%         E62(1,j62)=i62*0.000001;
%         j62=j62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3量子势垒V63(1975.53Hz)
% e63=0:0.000001:0.9;
% v63=8.004;
% a63=a0+dz*63;
%
% k63=2*a63/hbar*sqrt(2*m*(v63-e63));
% l63=v63^2./(4*e63.*(v63-e63));
% t63=1./(1+l63.*sinh(k63).*sinh(k63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3=zeros(1,length(e63));
% j63=1;
% for i63=1:length(e63)
%     if t63(1,i63)>0.9
%         T63(1,i63)=t63(1,i63);
%         E63(1,j63)=i63*0.000001;
%         j63=j63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4量子势垒V64(2093Hz)
% e64=0:0.000001:0.9;
% v64=8.112;
% a64=a0+dz*64;
%
% k64=2*a64/hbar*sqrt(2*m*(v64-e64));
% l64=v64^2./(4*e64.*(v64-e64));
% t64=1./(1+l64.*sinh(k64).*sinh(k64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4=zeros(1,length(e64));
% j64=1;
% for i64=1:length(e64)
%     if t64(1,i64)>0.9
%         T64(1,i64)=t64(1,i64);
%         E64(1,j64)=i64*0.000001;
%         j64=j64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5量子势垒V65(2217.46Hz)
% e65=0:0.000001:0.9;
% v65=8.22;
% a65=a0+dz*65;
%
% k65=2*a65/hbar*sqrt(2*m*(v65-e65));
% l65=v65^2./(4*e65.*(v65-e65));
% t65=1./(1+l65.*sinh(k65).*sinh(k65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5=zeros(1,length(e65));
% j65=1;
% for i65=1:length(e65)
%     if t65(1,i65)>0.9
%         T65(1,i65)=t65(1,i65);
%         E65(1,j65)=i65*0.000001;
%         j65=j65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6量子势垒V66(2349.32Hz)
% e66=0:0.000001:0.9;
% v66=8.328;
% a66=a0+dz*66;
%
% k66=2*a66/hbar*sqrt(2*m*(v66-e66));
% l66=v66^2./(4*e66.*(v66-e66));
% t66=1./(1+l66.*sinh(k66).*sinh(k66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6=zeros(1,length(e66));
% j66=1;
% for i66=1:length(e66)
%     if t66(1,i66)>0.9
%         T66(1,i66)=t66(1,i66);
%         E66(1,j66)=i66*0.000001;
%         j66=j66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7量子势垒V67(2489.02Hz)
% e67=0:0.000001:0.9;
% v67=8.436;
% a67=a0+dz*67;
%
% k67=2*a67/hbar*sqrt(2*m*(v67-e67));
% l67=v67^2./(4*e67.*(v67-e67));
% t67=1./(1+l67.*sinh(k67).*sinh(k67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7=zeros(1,length(e67));
% j67=1;
% for i67=1:length(e67)
%     if t67(1,i67)>0.9
%         T67(1,i67)=t67(1,i67);
%         E67(1,j67)=i67*0.000001;
%         j67=j67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8量子势垒V68(2637.02Hz)
% e68=0:0.000001:0.9;
% v68=8.544;
% a68=a0+dz*68;
%
% k68=2*a68/hbar*sqrt(2*m*(v68-e68));
% l68=v68^2./(4*e68.*(v68-e68));
% t68=1./(1+l68.*sinh(k68).*sinh(k68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8=zeros(1,length(e68));
% j68=1;
% for i68=1:length(e68)
%     if t68(1,i68)>0.9
%         T68(1,i68)=t68(1,i68);
%         E68(1,j68)=i68*0.000001;
%         j68=j68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69量子势垒V69(2793.83Hz)
% e69=0:0.000001:0.9;
% v69=8.652;
% a69=a0+dz*69;
%
% k69=2*a69/hbar*sqrt(2*m*(v69-e69));
% l69=v69^2./(4*e69.*(v69-e69));
% t69=1./(1+l69.*sinh(k69).*sinh(k69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69=zeros(1,length(e69));
% j69=1;
% for i69=1:length(e69)
%     if t69(1,i69)>0.9
%         T69(1,i69)=t69(1,i69);
%         E69(1,j69)=i69*0.000001;
%         j69=j69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70量子势垒V70(2959.96Hz)
% e70=0:0.000001:0.9;
% v70=8.76;
% a70=a0+dz*70;
%
% k70=2*a70/hbar*sqrt(2*m*(v70-e70));
% l70=v70^2./(4*e70.*(v70-e70));
% t70=1./(1+l70.*sinh(k70).*sinh(k70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70=zeros(1,length(e70));
% j70=1;
% for i70=1:length(e70)
%     if t70(1,i70)>0.9
%         T70(1,i70)=t70(1,i70);
%         E70(1,j70)=i70*0.000001;
%         j70=j70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71量子势垒V71(3135.96Hz);
% e71=0:0.000001:0.99;
% v71=8.868;
% a71=a0+dz*71;
%
% k71=2*a71/hbar*sqrt(2*m*(v71-e71));
% l71=v71^2./(4*e71.*(v71-e71));
% t71=1./(1+l71.*sinh(k71).*sinh(k71));
%
% %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71=zeros(1,length(e71));
% j71=1;
% for i71=1:length(e71)
%     if t71(1,i71)>0.9
%         T71(1,i71)=t71(1,i71);
%         E71(1,j71)=i71*0.000001;
%         j71=j71+1;
%     end
% end
%
% %第72量子势垒V72(3322.44Hz)
% e72=0:0.000001:0.99;
% v72=8.976;
% a72=a0+dz*72;
%
% k72=2*a72/hbar*sqrt(2*m*(v72-e72));
% l72=v72^2./(4*e72.*(v72-e72));
% t72=1./(1+l72.*sinh(k72).*sinh(k72));
%
% % 透射系数接近1的能量
% %E=zeros(1,length(e));
% T72=zeros(1,length(e72));
% j72=1;
% for i72=1:length(e72)
%     if t72(1,i72)>0.9
%         T72(1,i72)=t72(1,i72);
%         E72(1,j72)=i72*0.000001;
%         j72=j72+1;
%     end
%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