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蓝牙,STC89C51的程序设计: 监控设计

楼主(2017-04-10):
基于蓝牙,STC89C51的程序设计:
功能:从上位机发送一个指令  如字符'a'给89c51,芯片收到以后就执行 一直检测引脚P0.6的电平输入,如果高电平 发送字符'y'给 上位机,如果不是,则发送'x'。
要求:发送a后一直监控p0.6,直到上位机发送另一个字符'b'时,停止监控。{要求可以跳出,不要给我一个死循环语句。我这个程序只是设计的一部分}

求问各位大神!!!!!急!!!!

网友A: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 = {};   //定义一个数据接收数组  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到这个数组里

switch(table[0])
{
   case 'a':
      if(P0^6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串口发送字母  Y  出去
  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 //串口发送字母   X  出去
       }
     break;
   case 'b':
     break;
}

照着这个框架把你具体做的动作给盖上去,基本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!硬件都连接成功了吗?把原理图发一下,程序可以尝试完成

都连接了,并且没问题。原理图不方便。 我主要监控 引脚P0.6的输入。如果输入为高,则在P1.4输出低电平。原理图不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!硬件都连接成功了吗?把原理图发一下,程序可以尝试完成

如果可以用的话 可以多给30块红包。 不能是死循环 因为我还有其他程序 要可以给一个命令(最好)或者一个条件就能退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 = {};   //定义一个数据接收数组  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到这个数组里

swi ...

你有QQ吗 我加你qq联系吧 给你看看我的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 = {};   //定义一个数据接收数组  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到这个数组里

swi ...

加我QQ 602473182

网友C:
这个可以采用透传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 = {};   //定义一个数据接收数组  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到这个数组里

swi ...

你这样设计 只要发送数据那会才检测 没有发送了 就不检测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以采用透传模块

不能改硬件了 只能在程序里设计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有QQ吗 我加你qq联系吧 给你看看我的代码

6024731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