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温控程序 测量温度和按键设定温度值都没问题,加了个PID控制就出问题了,求指点

楼主(2017-04-10):
/***主函数****/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<stdlib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sbit RELAY = P2^4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继电器对应单片机管脚

bit flag1s = 0;          //1s定时标志
unsigned char T0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0RL = 0;  //T0重载值的低字节
unsigned char T1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1RL = 0;  //T0重载值的低字节

extern bit Start18B20();
extern bit Get18B20Temp(int *temp);
extern void InitLcd1602();
extern 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*str);
extern 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addr);
extern 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;
extern 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del);
extern void  keyscan();
extern unsigned char key,flag1;
unsigned char a[7]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ruct        _pid{
float SV;//用户设定温度
float PV; //测量温度
float KP; //比例常数
float T;  //PID计算周期--采样周期
float TI;        //积分常数
float TD;         //微分常数
float EK;  //本次偏差
float EK_1;//上次偏差
float SEK; //历史偏差之和
float IOUT;//积分输出
float POUT; //比例输出
float DOUT;//微分输出
float OUT0;
float OUT;
unsigned int  C10ms;
unsigned char  pwmcycle;//pwm周期
}PID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id_init()
{
PID.KP=20;
PID.T=1000;
PID.TI=5000;
PID.TD=1200;
PID.pwmcycle=1000;//PWM的周期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;
void ConfigTimer1(unsigned int ms1);
void pid_calc(); //PID计算
void pid_out();         //PID输出结果到负载
void main()
{
  unsigned char m;
  unsigned char i,e=0;
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(unsigned char *str, int dat);
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 '.','-',':',' ','=','.'};

  bit res;
  int temp;        //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
  int intT, decT;  //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
  unsigned char len;
  unsigned char str[5];
  unsigned char stt[16] = {"T1:"};
  unsigned char sty[16] = {"T2:"};

  EA = 1;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ConfigTimer0(10);  //T0定时10ms
  ConfigTimer1(1);  //T1定时1ms
  Start18B20();      //启动DS18B20
  InitLcd1602();     //初始化液晶
  pid_init() ;
  LcdWriteCmd(0x0C); //关闭光标闪烁

/*实时温度*/
  while(1)
   {
   LcdWriteDat(PID.OUT);
/*显示实时温度标识"T1:"*/
    LcdSetCursor(0x00);
    m = 0;
    while(stt[m] != '\0')
     {
       LcdWriteDat(stt[m]);
       m++;
     }
/*显示设定温度标识"T2:"*/
        LcdSetCursor(0x40);
    m = 0;
    while(sty[m] != '\0')
     {
       LcdWriteDat(sty[m]);
       m++;
     }
           if (flag1s)  //每秒更新一次温度
        {
        flag1s = 0;
        res = Get18B20Temp(&temp);  //读取当前温度
        if (res)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成功时,刷新当前温度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intT = temp >> 4; 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
        decT = temp & 0xF;            //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
        len = IntToString(str, intT); //整数部分转换为字符串
        str[len++] = '.';             //添加小数点
        decT = (decT*10) / 16;        //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
        str[len++] = decT + '0';      //十进制小数位再转换为ASCII字符
        LcdShowStr(str);        //显示到液晶屏上
        Start18B20();
        PID.PV=atof(str);
        }
        }
  /*设定温度*/
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if(flag1==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if(key<11)      //10以下是数字显示部分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LcdSetCursor(0x43+e++) ;
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(table[key]);
               a[i]=table[key];
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PID.SV=atof(&a);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==1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 ;         //删除设定值
                   e=0;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a[i]='0'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flag1=0;        //键盘检测标志置0进行下一次检测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pid_calc();
}
}
/*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,str-字符串指针,dat-待转换数,返回值-字符串长度 */
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(unsigned char *str, int dat)
{
  signed char i = 0;
  unsigned char len = 0;
  unsigned char buf[6];
  if (dat < 0)  //如果为负数,首先取绝对值,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
   {
    dat = -dat;
    *str++ = '-';
    len++;
   }
    do
        {          //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
     buf[i++] = dat % 10;
     dat /= 10;
    } while (dat > 0);
    len += i;     //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
    while (i-- > 0)   //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
    {
     *str++ = buf[i] + '0';
    }
    *str = '\0';  //添加字符串结束符
    return len;   //返回字符串长度
}
/* 配置并启动T0,ms-T0定时时间 10ms*/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 = 11059200 / 12;      //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 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 tmp = 65536 - tmp;       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 tmp = tmp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 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   //配置T0为模式1
    TH0 = T0RH;     //加载T0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ET0 = 1;        //使能T0中断
    TR0 = 1;        //启动T0
}
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10ms一次,完成1秒定时 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= 0;

    TH0 = T0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tmr1s++;
        PID.C10ms++;
    if (tmr1s >= 100)  //定时1s
    {
        tmr1s = 0;
        flag1s = 1;
    }
}
/* 配置并启动T1,ms-T1定时时间1ms */
void ConfigTimer1(unsigned int ms1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1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1 = 11059200 / 12;      //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 tmp1 = (tmp1 * ms1) / 1000; 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 tmp1 = 65536 - tmp1;       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 tmp1 = tmp1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T1RH = (unsigned char)(tmp1>>8); 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T1RL = (unsigned char)tmp1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1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   //配置T1为模式1
    TH1 = T1RH;     //加载T1重载值
    TL1 = T1RL;
    ET1 = 1;        //使能T1中断
    TR1 = 1;        //启动T1
}
/* T1中        断服务函数,1ms一次 */
void Interrupt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TH1 = T1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TL1 = T1RL;
//        PID.C10ms++;
    pid_out(); //输出PID运算结果到负载
}
void pid_calc()
{
float DELEK;
float ti;
float ki;
float td;
float kd;
float out;
if(PID.C10ms<(PID.T/10))
{return;}
  PID.EK=PID.SV-PID.PV;        //当前偏差
  PID.POUT=PID.KP*PID.EK;//比例输出
  PID.SEK+=PID.EK;                //历史偏差
  DELEK=PID.EK-PID.EK_1;//最近两次偏差之差
  ti=PID.T/PID.TI;
  ki=ti*PID.KP;
  PID.IOUT=ki*PID.SEK*PID.KP;   //积分输出
  td=PID.TD/PID.T;
  kd=PID.KP*td;
  PID.DOUT=kd*DELEK;
  PID.OUT=PID.POUT+PID.IOUT+PID.DOUT+PID.OUT0;//计算结果
  if(PID.OUT>PID.pwmcycle)
  {PID.OUT=PID.pwmcycle;}
  if(PID.OUT<0)
  {PID.OUT=0;}
  PID.OUT=out;
  PID.EK_1=PID.EK;//更新偏差
  PID.C10ms=0;
}
void pid_out()         //每一毫秒运算一次
{
   static unsigned char pw;
   pw++;
   if(pw>PID.pwmcycle)        //pw=0-999
   {pw=0;}
   if(pw<PID.OUT)
   {
         RELAY=0;//加热
   }
   else
   {
     RELAY=1;//停止加热
   }
}

/*****LCD1602子程序和按键模块程序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sbit LCD1602_RS = P2^6;
sbit LCD1602_RW = P2^5;
sbit LCD1602_E  = P2^7;

unsigned char key,flag1,cal,judge1,judge2;
/*延时程序*/
void delay()
{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unsigned int x,j;
  for(j=0;j<i;j++)
  for(x=0;x<=148;x++);
}
void delay1(unsigned char z)   //用于防抖延时
{
  unsigned char x,y;
  for(x=z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*测忙状态*/
bit Busy(void)
{
  bit busy_flag = 0;
  LCD1602_RS = 0;
  LCD1602_RW = 1;
  LCD1602_E = 1;
  delay();
  busy_flag = (bit)(P0 & 0x80);
  LCD1602_E = 0;
  return busy_flag;
}
/*写指令 */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del)
{
  while(Busy());
  LCD1602_RS = 0;
  LCD1602_RW = 0;
  LCD1602_E = 0;
  delay();
  P0 = del;
  delay();
  LCD1602_E = 1;
  delay();
  LCD1602_E = 0;
}
/* 写数据 */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el)
{
  while(Busy());
  LCD1602_RS = 1;
  LCD1602_RW = 0;
  LCD1602_E = 0;
  delay();
  P0 = del;
  delay();
  LCD1602_E = 1;
  delay();
  LCD1602_E = 0;
}

/*  设定显示位置 */
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addr)
{
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  //数据指针=80+地址变量
}
/*温度传送*/
void LcdShowStr( unsigned char *str)
{
  LcdSetCursor(0x03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  while(*str != '\0')
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}
}

/* 初始化1602液晶 */
void InitLcd1602()
{
  LcdWriteCmd(0x38);
  Delay(5);
  LcdWriteCmd(0x38);
  Delay(5);
  LcdWriteCmd(0x38);
  Delay(5);
  LcdWriteCmd(0x38);
  LcdWriteCmd(0x0d);
}
/*键盘扫描函数 */
void keyscan()
{
  unsigned char temp,xy=0xf7; //xy变量存储第几行
  unsigned int i;
  for(i=0;i<4;i++)     //行移动
  {
   xy=_crol_(xy,1);   //_crol_为左移函数
   P1=xy;
   temp=P1;
   temp=temp&0x0f;
   if(temp!=0x0f)
    {
         delay1(50);    //去抖
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temp=temp&0x0f;
         if(temp!=0x0f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delay1(50);    //去抖
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    switch(temp)   //按键定位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case 0xee: key=7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de: key=8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be: key=9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7e: key=10;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ed: key=4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dd: key=5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bd: key=6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7d: key=11;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eb: key=1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db: key=2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bb: key=3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7b: key=12;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e7: key=0; 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d7: key=14;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b7: key=15; break;
             case 0x77: key=13;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while(temp!=0x0f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temp=P1;
       temp=temp&0x0f;
      }
          flag1=1;     //flag=1标志按键检测完毕
   }
  }
}
}
/******DS18B20子程序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IO_18B20 = P3^7;  //DS18B20通信引脚

/* 软件延时函数,延时时间(t*10)us */
void DelayX10us(unsigned char t)
{
  do
  {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} while (--t);
}
/*复位总线,获取存在脉冲,初始化DS18B20*/
bit Get18B20Ack()          //检测存在脉冲
{
bit ack;
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IO_18B20 = 0;         //产生500us复位脉冲
DelayX10us(50);
IO_18B20 = 1;         //拉高
DelayX10us(6);         //延时60微秒
ack = IO_18B20;         //读取存在脉冲
while(!IO_18B20);//等待存在脉冲结束
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
return ack;
}
/*DS18B20位写入时序*/
void  Write18B20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mask;
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for(mask=0x01; mask!= 0; mask<<=1)          //低位在先,依次移出8个bit
  {
   IO_18B2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2us低电平脉冲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if((mask&dat)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该bit值
  IO_18B20 = 0;
  else
  IO_18B20 = 1;
  DelayX10us(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60us
  IO_18B2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通信引脚
  }
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
}
/*DS18B20位读取时序*/
unsigned char Read18B20()
{
unsigned char dat;
unsigned char mask;
E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中断
for(mask=0x01; mask!=0; mask<<=1)                //低位在先,依次采集8个bit
{
  IO_18B2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2us低电平脉冲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IO_18B2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低电平脉冲,等待18B20输出数据
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2us
  _nop_();
  if(!IO_18B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通信引脚上的值
  dat &= ~mask;
  else
  dat |= mask;
  DelayX10us(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延时60us
}
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
  return dat;
}
/*启动DS18B20*/
bit Start18B20()
{
bit ack;
ack = Get18B20Ack();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总线复位,并获取18B20应答
if(ack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18B20正确应答,则启动一次转换
{
  Write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ROM,只读一个18B20
  Write18B20(0x44);           // 启动温度转换
}
return ~a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ck==0表示操作成功,所以返回值对其取反
}
/*获取温度*/
bit Get18B20Temp(int *temp)
{
bit ack;
unsigned char LSB, MSB;                 //16bit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
ack = Get18B20A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总线复位,并获取18B20应答
if(ack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18B20正确应答,则读取温度值
  {
        Write18B20(0xC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ROM操作
        Write18B20(0xB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读命令
        LSB = Read18B20();            //读温度值的低字节
        MSB = Read18B20();            //读温度值的高字节
        *temp = ((int)MSB<<8) + LSB;  //合成为16bit整型数
  }
return ~a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ck==0表示操作应答,所以返回值为其取反值
}

网友A:
大神能否把你的东西发给我,我也在做相关毕设。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