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点亮第三个LED程序怎么写。

楼主:
我是初学者想要答案。

网友A(2017-04-10):
16进制发   0xfb

网友B:
好的我试一下。

网友B:
不行呀还是第一灯亮呀。

网友B:
我不知道错在哪里。下面是我的截图。

网友B:
前面图子错了。这张才是。

网友C:
灯亮   灯灭

网友D:
第二个灯应该是 0xFD吧

网友E:
0xdf你试一下

网友F:
不懂你那个573芯片是干嘛用的,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一个电路,为啥要搞那么复杂,直接上拉电阻,p1.2=0,反正我是那么接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前面图子错了。这张才是。

你是用单片机推led 对吧

看你画的图 P0.0对 LED-BLUE 对么

如果让上面3个亮 最高位在左 最低位在右 就是1110 0000=0xe0
如果让下面3个亮 最高位在左 最低位在右 就是0000 0111=0x07

你想让水亮 按上面的例子给P0口赋值就可以了 比如 1010 1000=0xa8 也是3个亮

你这图画的 看着是真费劲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前面图子错了。这张才是。

干嘛弄这么复杂啊 看都看晕了 刚才回的不算

程序里你把led指定到P1.1上了 你操作led等于只操作P1.1啊
两个方法

1. 分别定义8个led
sbit led0=P1.1;
.......
sibt led7=P1.7;

void main()
{
led0=0;
...
led7=0;

while(1)
{
led(0~7之一)=1;
led(0~7之一)=1;
led(0~7之一)=1;
}
}
就是三个亮

另外一个方法是
sibt led=P1;  //直接写P1=xxxx不就行了 干嘛非弄个led名呢

{
led=0x00;      //全关
{
led=0x07;   //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用win的计算器 程序员模式 2禁止到16禁止自己转换
}
}

网友H:
直接把sbit led=p1^3,把P1=0xfd去掉就行了

网友I:
void main()
{
  P1 = 0x04;
}

网友J:
你那个电路图,也看不出led具体接在74hc573的那个脚。

网友K:
你应该看看驱动怎么使用

网友B:
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,我用你们的程序实操了一下。实现了我想要的效果!

网友L:
将P1口全部置低电平,然后P0口将哪个引脚置高对应的那个灯就会亮

网友M:
可以位定义setb   P1.2

网友B:
我试成功,第三个绿亮。以下图片为证。

网友N:
可以首先设置I0通过IO控制LED

网友O:
那要看你用什么单片机,一般将你与LED连接的脚注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