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板子不知道怎么利用起来

楼主(2017-04-10):
老师傅给点建议

网友A:
加一些模块,比如电机测速

网友B:
要是我就直接扔了 太鸡肋 用它造还不够往里搭东西的 新弄块地修楼总是比改造旧的省心 再说还都是分立件

网友C:
上网上搜或问老师

网友D:
我看了看,上面有MCU、DAC、时钟等等,外设还是蛮丰富的,好像就是交互的接口少了点,这不太方便操作,可以拆了,换到别的地方去

网友E:
上面的东西不少,挺好的。

拿一个空的40脚座好像是8255的。

这个板子要吧每个外扩的各个功能脚对应的单片机的脚找出来,好编写程序。最好会一张图出来。

网友F:
关键是用万用表量量,东西不少,若最上边是I/O,可用于调试,空DIP40不像8255,有晶体。